坑爹的AO3401,关不断啊,气人!

楼主(2015-09-02):
如图,光耦输入端OUT6输入5V,PMOS管照样有输出,根本关不断,外接的灯照样亮。
不是个别现象,一块板子上12路输出,都是一样的现象。我拆掉R17(471),将MOS管的G、S直接短路,还是有输出。
因为急用,没时间研究了,直接将AO3401换成Y2三极管代替,一切都正常了,不过R17电阻小了点,耗电太大,要换大一些。

楼主:
此处光耦不做隔离用,只为电平转换,光耦两端是共地的,这个用法是为了控制信号低电平有效。

网友A:
光耦输入端OUT6输入5V,R6和R17节点是多少伏电压?

网友B:
1 注意mos内部的体二极管方向
2 R6放到光耦4脚 否则 光耦内部三极管也是有压降的  MOS的控制脚也是有电压的

网友C:
典型的钱多没处花

网友C:
坑爹的是你自己
AO3401的VGS耐压就12V,你这样用明显找坏

好像是这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耦输入端OUT6输入5V,R6和R17节点是多少伏电压?

光耦输入5V,R6、R17节点电压比Vred小了1-2v

楼主:
引用 网友C:
坑爹的是你自己
AO3401的VGS耐压就12V,你这样用明显找坏

改成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注意mos内部的体二极管方向
2 R6放到光耦4脚 否则 光耦内部三极管也是有压降的  MOS的控制脚也是有电压的 ...

这个是PMOS管,光耦有压降不碍事啊

网友D:
Vgs最好能留多一点余量

网友E:
用光耦不如直接用三极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光耦不如直接用三极管了,

我要低电平有效啊,用三极管要用两个了

网友F:
低电平有效,一个NPN三极管也行了,电流不大,控制信号接三极管的发射极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低电平有效,一个NPN三极管也行了,电流不大,控制信号接三极管的发射极

这种搞法,那我还不如串个大电阻,直接控制MOS管G极算了

网友G:
改成这样:

R6还是10k。不用100k

楼主:
这样不就是把我的R17(471)短路吗?

对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要低电平有效啊,用三极管要用两个了

共基电路,一个NPN就可以
就算是两个三极管,也比你加个光藕强呀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要低电平有效啊,用三极管要用两个了

就算是两个三极管也比一个光耦便宜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C:
坑爹的是你自己
AO3401的VGS耐压就12V,你这样用明显找坏

对哦~

网友J:
应该是D,S引脚接反了,三极管C,E脚接反还是可以用的,只是放大倍变小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种搞法,那我还不如串个大电阻,直接控制MOS管G极算了

能一样吗?
恶补一下基础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种搞法,那我还不如串个大电阻,直接控制MOS管G极算了

你试下看看。试之前先计算下阻值。另外不要阻值太大了,开关速度太慢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试下看看。试之前先计算下阻值。另外不要阻值太大了,开关速度太慢

算下来要100K以上了,确实不妥,不过我这个应用对开关速度倒没什么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一样吗?
恶补一下基础吧

这样搞,我会在G极加上拉的,只要控制端电压5V时,VGS>-1V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J:
应该是D,S引脚接反了,三极管C,E脚接反还是可以用的,只是放大倍变小了。 ...

没接反,要说有问题,只能是OUT6=0V时,VGS=-20V这个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就算是两个三极管也比一个光耦便宜吧,

咱不差钱,不是批量产品,一共就做5个:victory: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样搞,我会在G极加上拉的,只要控制端电压5V时,VGS>-1V即可

做技术不要凭想象,搭电路试试。

网友F:
引用 楼主:
算下来要100K以上了,确实不妥,不过我这个应用对开关速度倒没什么要求。 ...

你再计算下,能不能靠分压保证,良好的关断和导通。不要想当然,计算下,不要光想。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再计算下,能不能靠分压保证,良好的关断和导通。不要想当然,计算下,不要光想。 ...

算过了,仿真测试成功,但我不打算这么用,我现在用PNP三极管代替这个PMOS也蛮好的。
跟卖家联系过了,对方说这批管子可能有问题,之前他遇到过很多次了,他遇到有人采购这型号的管子就头疼,因为经常被人买了去,然后又退货的。据他说,假货太多,防不胜防。
我的问题是为什么关不断,VGS=0V也关不断。
我另外焊了一块板子,光耦也不焊了,直接将G、S短路,照样有输出,不过输出电压略微低一点,但是还是可以点亮我的负载。

网友F:
管子有问题,换个可以的就行了,但是理论上不对,换管子可解决不了。3401姑且先认为Vgs > -1V可靠关断,Vgs < -1.5V可靠导通。按照8L的图。
Vout = 0V时,有 20V * R17/(R6 + R17) <= 18.5V 式 1
Vout = 5V时,有 (20V - 5V) * R17/(R6 + R17)  + 5V >= 19V 式 2
由式1得 R17/(R6 + R17) <= 0.925 , 由式2得 R17/(R6 + R17)  >= 0.933 , 有解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管子有问题,换个可以的就行了,但是理论上不对,换管子可解决不了。3401姑且先认为Vgs > -1V可靠关断,Vgs ...

我按照VGS>-1V关断,VGS<-1.3V导通计算的,有解,两个电阻比例为14倍就可以了

网友C:
只是想当然而已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按照VGS>-1V关断,VGS

那我只能说,希望以后你的技术路没坑,其他的就不多说了

网友K:
电平转换完全用不着用光耦

楼主:
引用 网友K:
电平转换完全用不着用光耦

我手头这个型号的光耦有很多,就用它了。

网友L(2015-11-27):
用PNP的三极管代替光耦就行啦!我都用过这种电路,产品已经出货万万千了。

网友M:
改成这样的话,光耦导通时.VGS的电压不会超过12V吗?   哦,你中间还有个10K的电阻,VGS应该不超过-12V 是吗?

网友M:
改成你这样,光耦导通时,PMOS 管间的VGS电压不会超过12V,损坏PMOS?

楼主:
引用 网友M:
改成这样的话,光耦导通时.VGS的电压不会超过12V吗?   哦,你中间还有个10K的电阻,VGS应该不超过-12V 是 ...

后来没改,直接把PMOS管换成PNP管子了事,板子都不用改。就是三极管导通压降比MOS管大了些,整体效率差了点,但还好,还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呢

网友N(2018-01-24):
3400-3401现货库存,有需要的详情18028799090

网友O(2019-06-04):
我家专业做MOS管的,你这个用我们家的SL2301就能解决,18926586988王生 szbage.com.cn

网友P:
引用 楼主:
我要低电平有效啊,用三极管要用两个了

一个光耦+MOS会比两个三极管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