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仿真器无法连接

楼主(2015-09-02):
第一次使用AVR仿真器就与到这个问题,上图。D:\1.bmp

楼主:
不知道怎么上图,就抄下那段话,内容说是固件不匹配的问题,难道要装高版本的Studio?   还有没有其他解决途径?
The JTAGICE MKII firmware(version6.6,6.6) is too new for this version of AVR Studio.
Only major version 5 is sopported. ...

网友A(2015-12-04):
恰恰相反,你的MK2固件版本比现在用的atmel studio高了。需要降级!,操作操作方法跟升级一样~

网友B:
如果不是用官方的仿真器就别乱升级降级,可能会把仿真器搞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是用官方的仿真器就别乱升级降级,可能会把仿真器搞死掉

用的是双龙仿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恰恰相反,你的MK2固件版本比现在用的atmel studio高了。需要降级!,操作操作方法跟升级一样~ ...

一直都在用其他厂家的MCU, 只因一款七八年前老产品用ATmega88这款MCU,有时为了维护没办法才去接触AVR芯片,没法仿真只能靠脑子预测BUGE,效率极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