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 求助:USB主口控制器芯片型号

楼主(2015-09-02):
各位大神:
    以前没弄过这种外扩USB主口控制器经验,烦请大家推荐,要求:
    实现U盘读写(主要是写),传输速度要稳定达到2MB/S左右,谢谢

网友A:
USB2.0高速文件管理控制芯片 CH378 wch.cn/product/CH378.html

网友A:
单片机可通过串口、并口和SPI等任一接口和CH378通信,通过命令的方式操作CH378进行U盘读写的操作,无需了解文件系统库,无需了解底层USB协议,开发较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可通过串口、并口和SPI等任一接口和CH378通信,通过命令的方式操作CH378进行U盘读写的操作,无需了解 ...

联系过厂家,表示达不到这个速度啊!

网友:
这个速度,只有usb2.0以上才可以达到!

网友B:
ch378的usb高速是摆设?

网友B:
内部cpu低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ch378的usb高速是摆设?

是的,达不到高速

楼主:
主控CPU限制没办法实现,只能外扩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主控CPU限制没办法实现,只能外扩

试试NXP LPC18XX LPC43XX
不过价格贵多了

网友B:
或者 usb3300 + stm32f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