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请问下图中470pF/4KVDC电容的作用是什么,如何选型。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5-09-02):
这个好像不是Y电容?

网友B:
肯定是Y电容

网友C:
就是Y电容。

网友A:
Y电容应该对地接的吧.看起来有保险这条应该不是地.

网友B:
Y电容是个类别规范,安全要求苛刻
专用于“热——冷”连接,以满足电磁兼容抗干扰要求

对电磁兼容和干扰,不分“火地”线
图中接法不常见,并不影响基本作用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