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一个TTL方波0101信号通过运放进入耳机是否能发出滴滴声?

楼主(2015-09-02):
不知道直接用FPGA(板上主控芯片)生成的TTL方波0101电平信号,经过运放放大后,是否就能让普通耳机或者普通音响发出滴滴声呢?如果要实现该功能,还需要对TTL信号做其他什么处理呢?谢谢!

网友A:
看你的TTL电平方波频率多少,若在音频范围内就可以听见。
不过,还要看你的耳机阻抗是多少,耳机阻抗太低的话,FPGA恐怕没有那个驱动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TTL电平方波频率多少,若在音频范围内就可以听见。
不过,还要看你的耳机阻抗是多少,耳机阻抗太低的 ...

驱动耳机的话,需不需要隔直或者添加一定的偏置等等处理呢?或者说过零的放大正弦波直接给耳机左右通路就可以了?谢谢版主

网友A:
引用 楼主:
驱动耳机的话,需不需要隔直或者添加一定的偏置等等处理呢?或者说过零的放大正弦波直接给耳机左右通路就 ...

最好是串联一支电容,容量根据你的耳机阻抗选取。你的TTL信号是含直流成份的。

“或者说过零的放大正弦波直接给耳机左右通路就可以了?”
首帖说得很清楚,“TTL方波0101电平信号”,哪里来的正弦波?这种信号是矩形波,听起来与正弦波完全不同。

网友A:
引用 楼主:
驱动耳机的话,需不需要隔直或者添加一定的偏置等等处理呢?或者说过零的放大正弦波直接给耳机左右通路就 ...

再说一次:务必注意你的耳机阻抗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说一次:务必注意你的耳机阻抗是多少。

好的,我们在耳机座子输入端多留一些焊盘,方便调试。谢谢版主的指导。

网友B:
常见的耳机是32欧姆或者16欧姆阻抗吧,一般都需要用专门的耳机驱动芯片;
FPGA输出的信号恐怕驱动不了这种阻抗的耳机,楼主需要加一颗耳机驱动芯片,传统的耳机驱动芯片输出是需要加隔直电容的,现在新型的耳机驱动内置了负压电荷泵,输出就不需要隔直电容了,比如SGM4918、TPA6132这种。

网友C:
如果不考虑音色只是叫的话
让fpga驱动一个射随器直接接耳机就能响不过控制好电压免得烧了耳机

网友D:
肯定不是你想的这样,带宽大的话,是刺耳的单调音,因为有奇数次谐波存在。

网友E:
简单点,加个缓冲器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常见的耳机是32欧姆或者16欧姆阻抗吧,一般都需要用专门的耳机驱动芯片;
FPGA输出的信号恐怕驱动不了这种 ...

您说的耳机驱动芯片是不是类似NE5532这种运放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说的耳机驱动芯片是不是类似NE5532这种运放呢?

不是的,NE5532是运放,做信号调理的,驱动能力弱,耳机驱动芯片是具有一定的驱动功率的,自己下载规格书对比看看就明白了

网友F:
耳塞不能识别数字或模拟信号,磁铁耳塞,只要有电流改变磁力线,铁片就动作,语音频率内就能听到。灵敏度高的耳塞,插头在地板划过都能发音。匹配再好,超出语音频率都不会听到。

网友G:
其实不需要加什么缓冲驱动,反而串一个电阻就可以了,

就是嘛,越简单越好。看楼主的意思就是听到声响而已,实际也不可能听出所以然,没有必要高大全。

网友H:
可以用PWM来驱动,频率要够高,不然你只能听到噪声。

网友I:
楼主看看D类功放的相关介绍,百度一下。
D类功放实质上是放大的就是方波信号

网友J:
不是“滴滴”声,应是“咔咔”声吧?

如果用"01"调制一个几百、几千赫兹的信号,应该可以出来滴滴声。

网友K:
驱动能力不够吧,32欧姆的耳机都驱动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其实不需要加什么缓冲驱动,反而串一个电阻就可以了,

串电阻干嘛呢?限流?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串电阻干嘛呢?限流?

也可以这么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也可以这么说吧,

我们做了一个实验,直接用FPGA的IO口输出1KHz的0101方波信号(理论上0101方波的正弦波谐波成分是无限多的),电平是3.3V的,中间用可调电阻分了一下电压,耳机用的是普通手机的耳机,将TTL直接输入耳机TIP-RING接口,能听到嗡嗡的声音,变频率输出的话也可以听出明显的不同。算是给大家一个结果的回复吧。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们做了一个实验,直接用FPGA的IO口输出1KHz的0101方波信号(理论上0101方波的正弦波谐波成分是无限多的 ...

赞楼主一个。这个论坛里最后能把问题了结的楼主,没几个人。
顺便提醒楼主,D类功放输出的就是0101方波信号,但是通过PWM,可以播放一首贝多芬第九交响曲,不止是嗡嗡的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I:
赞楼主一个。这个论坛里最后能把问题了结的楼主,没几个人。
顺便提醒楼主,D类功放输出的就是0101方波信 ...

大家都那么帮忙解决问题,现在有条件能做实验就做做,算是和大家一起分享吧:)感谢大家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