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 USB WIFI 和SDIO WIFI

楼主(2015-09-02):
IO, USB, wifi, sd, mx
请问大家,IMX6平台,USB接口的WIFI 和SDIO接口WIFI 除了接口和驱动不同之外,有区别吗?
例如RTL8188,RTL8723之类的WIFI,有USB接口和SDIO接口。那种接口更加稳定?
USB给我的感觉就是热插拔的东西,不行就插拔一次,会不会USB接口的WIFI 就存在不稳定的因素?
求解答。

网友A:
驱动搞稳定了,都一样的......
RTL8723比较好吧,之前有个板子,RTL8188老出问题,换了RTL8723问题就没有了......

网友B:
SDIO WIFI一般情况下都是低功耗的。做产品比较适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搞稳定了,都一样的......
RTL8723比较好吧,之前有个板子,RTL8188老出问题,换了RTL8723问题就没有了 ...

个人觉得,好像驱动确实是个大问题,现在用RTL8189 USB接口,也挺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SDIO WIFI一般情况下都是低功耗的。做产品比较适合。

我看到USB WIFI也有power save功能喔,一般说低功耗应该是指WIFI不传数据的时候能进入休眠模式这样吗?

网友B:
所谓低功耗一般是指工作状态下工作电流不是很大。也就死功耗比较低,但都是相关而言。至于不传输数据的情况下进入睡眠模式。这个要看软件去掉如何写了。目前的WIFI模块应该都有这个功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