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DSP28035 eCAN 官方例程回环测试好用如何更改为正常模式

楼主(2015-09-02):
1、DSP28035 官方例程回环测试好用如何更改为正常模式

测试:
1、将 ECanaShadow.CANMC.bit.STM = 0;    // Configure CAN for self-test mode 1 清零
程序将卡在 while(ECanaRegs.CANTA.all != 0x0000FFFF ) {}  // Wait for all TAn bits to be set..
发送一直没有完成,用示波器测试第一帧都没有发送出来

请有经验的大侠指点!

楼主:
大侠们了?

网友A:
你怎么试的,几块板子?是两块连起来试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怎么试的,几块板子?是两块连起来试的吗?

大侠出手啦! 是的,用的两块DSP28035 这里是我的发送代码和接收代码分别烧到两块板子里面。发送接收芯片ISO 1050 TI Z806 55HG4用的5V供电
使用STM32做CANOPEN测试芯片好用。

网友A:
将 ECanaShadow.CANMC.bit.STM = 0;
=0是什么模式?
正常模式应该是几?查手册。
波特率一致吗?接收是查询还是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 ECanaShadow.CANMC.bit.STM = 0;
=0是什么模式?
正常模式应该是几?查手册。

1,        EALLOW;
            ECanaShadow.CANMC.all = ECanaRegs.CANMC.all;
            ECanaShadow.CANMC.bit.STM = 0;
            ECanaRegs.CANMC.all = ECanaShadow.CANMC.all;
            EDIS;
        STM = 0; eCAN模块工作在正常模式
2,波特率都是1M
3,接受是查询方式

楼主:
果然是硬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