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子不能编程的几点原因总结

楼主(2015-09-02):
之前遇到片子不能编程会有一点紧张,不知道怎么检查。后来这种情况遇见的多了,就有一点体会。

首先要检查硬件,但是多数情况硬件没有问题,但是还是不能编程。
这个时候有几种办法,往往试了之后就能编了,我就总结一下。
1: 正常的情况下编程线不能太长,5CM左右,如果太长了,建议剪短一点。
2: 多数这种情况归根结底都是由于编程线上的电容太大,导致的。电容太大,升到同样的电压所需要的时间比较长,不符合编程的规则,导致不能编程。 我们可以通过降低编程电压和编程的频率来解决这个问题。
3:  芯片型号选择和编程的片子不同。
4: 编程协议不对,比如SWD,jtag或者ISSP,这个选择错误了,也可能导致编程不成功。
5: power cycle 或者reset的模式,可能也会选择错误。

楼主(2016-01-15):
4014的片子比较特殊:
The device you are using(CY8C4014SXI-411) doesn't have an XRES pin. So only way to acquire the device is to do a 'Power Cycle' programming mode. You can set this in 'port settings'
As per SWD protocol to acquire a device you need to reset the device. Since the chip is of small form factor and doesn't have XRES you may need to power cycle it for programming.
For power cycling mode to work, you may need to remove all the power supply to the device and it should be powered from MiniProg3. Please confirm us the MiniProg3 you are using *B version.

网友A:
一般都是焊接问题,硬件问题比较不好查

网友B:
确实,楼主总结的到位

网友C:
说的不错,就是这样的,那个电容搞了我几次

网友D:
硬件连接要注意

网友E:
确实有楼主说的那几种原因,以后要多注意

网友F:
选错芯片也有可能

网友E:
这几点我基本都遇到过

网友G:
总结的到位,确实是这样

网友H:
正常的情况下编程线不能太长,5CM左右,如果太长了,建议剪短一点。这个遇到过,把我找了好多的地方,后来才发现

网友H:
经验还是很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