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freescale的板子如何修改开机启动的**啊

楼主(2015-09-02):
我的板子是 i.MX 6DualLite SABRE-SD Board,我现在想把开机显示LOGO改成我们公司的,通常在内核中修改driver/video/logo里面的内容就可以,但是我发现freescale的板子启动LOGO好像不是从/driver/video/logo启动的,想问一下freescale的板子如何修改开机启动的freescale的logo

楼主:
快来人呀,都没人修改过**吗

楼主:
千万别沉啊,十分紧急

网友A:
是不是在uboot里面设置呢,把那个图片换了就行了吧

网友B:
论坛里好像有高手弄过这个,你可以搜搜,之前见过有结贴的......

网友C:
楼主你好,不知道你是使用的哪个版本的BSP?在我们的英文论坛上有个patch,https://community.freescale.com/docs/DOC-98109 你可以看一下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不知道你是使用的哪个版本的BSP?在我们的英文论坛上有个patch,https://community.freescale.co ...

我就是按照这个弄的呀,uboot阶段已经可以显示**了,但是内核启动的时候**就不显示了,我用的是eink屏,我是imx6Dl的板子,我知道官方这个板子是没有支持eink屏的patch的,现在因为公司需要所以自己调的,我看freescale内核没有加载**驱动,所以不知道freescale显示**的机制是怎样,所以现在本来内核启动阶段应该显示**的,但却不显示,所以不知道从哪里入手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就是按照这个弄的呀,uboot阶段已经可以显示**了,但是内核启动的时候**就不显示了,我用的是eink ...

我最近也是在做这个,但是我的uboot无法显示图片。看官网是要手动添加图片进emmc,你是怎么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最近也是在做这个,但是我的uboot无法显示图片。看官网是要手动添加图片进emmc,你是怎么弄的? ...

我是直接用命令烧写进sd卡里的,那边的技术员说都一样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是直接用命令烧写进sd卡里的,那边的技术员说都一样

我用的是emmc,用dd命令将图片烧写进去没有反应,不知道是不是烧写位置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