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 大家有没有人觉得 MODBUS 不好用

楼主(2015-09-02):
大家在做 485 通信的时候,一般采用什么软件协议,是自定义的协议还是直接用 MODBUS?

我们这里是做工业产品的,数字电源和采集板之类的,用 485 通信比较多。

现在大多采用两种通信协议,自定义通信协议或 MODBUS 通信协议,感觉 MODBUS 通信协议很不好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ASC2 模式时,一个 16 位数据将被分成 4 个 8 位数发送,这不仅浪费宽带,还给发送接收增加额外的逻辑

2,RTU 模式时,数据包用 CRC 校验验证数据的正确性,CRC 给低端 8 位 CPU 带来压力。数据包与数据包之间要相隔传送 3.5 个字节(可能是位)以上的时间,否则不认为这里是两个数据包的分界,当总线上不停的有数据在传送时,下位机要准确的判断两个数据包的分界,需要宝贵的实时处理能力。当波特率为 57600 时,3.5 字节的传送时间仅为半毫秒。我们可以自己约定据包之间的时间间隔大于 20ms 来解决这问题,但这样与通用设备通信时有丢包的风险。

3,modbus 可能出现得太早(1979),它的数据收发是以字节(8位数)为单位处理的,而我们当前使用的数据以 16位数为主,它的字节个数不是偶数个,难以在底层把它们拼接成 16 位数。我们在读取发送数据时,要关心读取到的缓冲区和发送出去的缓冲区的各个字节所代表的意义,像在写汇编,需要消耗更的的脑力,体验不好,出错的风险成倍增加。

4,modbus 用在工控行业,他们的固定常用命令我们没几条用得上。

5,modbus 不适用于做 DSP 的 bootloader。DSP 的 bootloader 必需运行于 ram 中,运行代码要越短越好。

大家有没有人研究替代 MODBUS 的通信协议?希望达到以下要求:
1,有包头包尾,更容易区分数据包
2,有校验,不能通过校验的数据包舍弃
3,有地址,地址为 0 时是广播命令,所有从机接收到后都认为是对自己的命令,地址不为 0  时是一对一命令。
4,有握手,从机对非广播命令做出响应
5,能发送完整的数据,也就是数据包有包头(EE)、包尾(EF)两个字节,数据包中间还是允许出现包头包尾字节。
6,在底层收发容易加工,单片机运算没有压力。
7,要有更好的数据结构,所有数据底层可以统一加工成 16 位数据格式,软件调用时,访问的是 16 位数据的数组或结构体。底层发送接收的,是以 8 位数据为最小单位的,大多数据串口都是这样的。
8,不容易出错,在 128 个节点的网络中,主机要可靠的通信到特定从机。有硬件干扰时,可以重试通信。

网友A:
ModBus是非常典型的主从协议,如果不需要与其它厂家的产品兼容,当然可以自定协议,参考ModBus的协议思想即可。

网友B:
目前都有用到,感觉还是自由通信协议方便一些,当然,modbus在于支持其通信方式的仪器通信时有一定的优势。

网友C:
1: ASCII模式除了老的仪表,现场已经很少见了。

网友C:
2: Crc16对8位MCU毫无压力,查表法要512bytes, 如果是简表只需64bytes.

网友C:
3: 认真读modbus规范,19200bps以上速率3.5t按19200bps计算。

网友C:
4: modbus协议实在太简单了,如果还觉得编程烦琐,有无数开源代码可以参考。

网友C:
5: 其实modbus最大的好处是通用,无数的设备;上位机都兼容。

网友D:
我这个项目用的激光传感器,也是MODBUS,485 ,波特率到937000,计算机延时1ms ,指令读取是一发一收,CRC16校验,每秒500个数据,丢包大概6个左右

网友:
但是用ACII 方式就做不到每秒500个数据

网友C:
937kbps, 你已经不可能与其它modbus设备兼容了,为什么还要用modbus协议?

网友E:
CRC校验对8位单片机也不算个啥,帧间隔时间也很容易实现,相反那种包头包尾和转义字符方式处理起来才麻烦

网友E:
我波特率921.6K,Modbus-RTU协议,在办公室中连续测试运行几天也不丢一个包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前都有用到,感觉还是自由通信协议方便一些,当然,modbus在于支持其通信方式的仪器通信时有一定的优势。 ...

和我想的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2: Crc16对8位MCU毫无压力,查表法要512bytes, 如果是简表只需64bytes.

我们现在也是用 512bytes 方法,感觉运算量也还是比较大的。就是如果刚收到了一段数据 + 10ms 空白,这时进入 CRC 校验,校验过程中不接收数据(还有中断抢资源),这时有丢包的现象。上位机有时会把一包数据分分成两截发过来。我们这是用查询方式通信的,中断资源用于做更紧要的事情,而且整个中断要占用约 CPU 一半的运行时间。

网友C:
长报文分批计算CRC

网友C:
最后的3.5t前crc应该早算完了,只是确认是有效帧然后执行,不用等到3.5t后再算CRC.

楼主:
引用 网友C:
4: modbus协议实在太简单了,如果还觉得编程烦琐,有无数开源代码可以参考。 ...

是有点烦琐的。比如,0x10 写多个寄存器这个指令,既有寄存器数量,又有字节数这两个参数,感觉重复了;这条命令数据内容从缓冲区数组下标[7] 开始是数据,而 0x03 命令读取寄存器时,不与这个对称,数据内容从缓冲区数组下标[3] 开始是数据,还有 0x5 写单个线圈、 0xF 写多个线圈,数据结构都不相同,每一条指令,都自己做一套规则,在程序上,需要对每条指令的结构进行解析,这确实要消耗更多的脑力。

楼主:
引用 网友E:
CRC校验对8位单片机也不算个啥,帧间隔时间也很容易实现,相反那种包头包尾和转义字符方式处理起来才麻烦 ...

是啊,有包头包尾的通信协议里,如果发送数据包中不允许再出现包头包尾,那当要发送的数据正好就是包头或包尾时,麻烦就大了,这种通信协议,这个地方出问题最多。所以,数据包的中间部位,也是要允许出现包头包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这个项目用的激光传感器,也是MODBUS,485 ,波特率到937000,计算机延时1ms ,指令读取是一发一收,CRC1 ...

你这个速度确实是超出我的想象了,我们是认为,电脑延时 1ms,未必是 1ms,这种产品没有用过也希望不要用到。。。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有点烦琐的。比如,0x10 写多个寄存器这个指令,既有寄存器数量,又有字节数这两个参数,感觉重复了; ...

你只需实现必须的功能码,然后在设备手册上交代清楚。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啊,有包头包尾的通信协议里,如果发送数据包中不允许再出现包头包尾,那当要发送的数据正好就是包头或 ...

如果在数据包中也有包头包尾字节,而不进行转义,有可能出现无法同步,或数据张冠李代。

楼主:
我想在这里,分享一个我们正在使用的自定义通信协议,大家都可以拿去用,不收版权税:lol
大家如果用了这个协议,如果发现有可以优化的地方,也提出来让用这个协议的人都一起改进。
如果大家有兴趣,我整理出这个通信协议的下位机与上位机的通信源代码。

这个协议的前一部分是另一个 IO 卡的,还没有完整的修改为新的 IO 卡,后面部分是新的 IO 卡的 MODBUS 协议,两个 IO 卡就是点数不同,其它操作是相似的,对于探讨这个协议应该没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在数据包中也有包头包尾字节,而不进行转义,有可能出现无法同步,或数据张冠李代。 ...

这个肯定是要避免的,我们的协议就是解决了这个逻辑问题,CPU 的消耗还很小。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肯定是要避免的,我们的协议就是解决了这个逻辑问题,CPU 的消耗还很小。 ...

没看到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如果INFO中的信息正好构成一个有效的数据包.
而另一端又错过了INFO之前的包头字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看到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如果INFO中的信息正好构成一个有效的数据包.
而另一端又错过了INFO之前的包头字 ...

不会的,这个协议肯定是测试过,把一个完整的数据包放入 INFO 内容再发送,让下位机完整返回,这是可以成功的。
下面第一次通信发送 INFO 为 FEFE EFEF EEEE FFFF,可以看到成功返回;用虚拟串口,可以得到这条命令的完整数据为 EE 01 04 00 FE FE EF EF EE EE FF FF 47 EF ,我们把这整条命令做为 INFO,再发测试命令,成功的返回了测试 INFO。

网友F:
通用就是一种标准。如果不用于不同厂家互连,最好自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通用就是一种标准。如果不用于不同厂家互连,最好自定义。

确实。但是,要想一个好一点的自定义协议,也是比较伤脑筋的,我想给大家提供一个,大家拿来就可以用。

网友E:
其实你认为简单的,别人不一定认为简单,ModBus-RTU通讯机理是大多数人都认为最简单可靠的串口协议,之所以用CRC,完全是为了校验的准确性,比用累加和或异或和要准确的多

网友E:
ModBus-RTU只要校验正确后提取数据用数据块复制就行了,而ASCII码协议还要进行数制转换,包头包尾加转义字符还要进行判断,极坏情况下还要很复杂的判断,CRC校验虽然多花了一些时间(并且这个时间并不多多少),但得到了校验的可靠行和数据提取的简便性、快速性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会的,这个协议肯定是测试过,把一个完整的数据包放入 INFO 内容再发送,让下位机完整返回,这是可以成 ...

串口通讯要考虑到误码率的.
假设第一个EE被干扰了, 或者从站就是在第一个EE发送后上电的,  后面的INFO会不会当作包来解析?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会的,这个协议肯定是测试过,把一个完整的数据包放入 INFO 内容再发送,让下位机完整返回,这是可以成 ...

再极端点, 假设主站发送请求, 如果从站没有应答, 一直重复发送.

INFO有4个字节:  EE xx 02 xx,
整个包是这样的 EE ADDR 4 CMD EE xx 02 xx SUM EF
如果从站没有应答, 主站会重复发这个包.

如果从站是在第一个EE后上电的. 从站会一直略过其它字节, 直到INFO里的EE, 从站认为是包开始, 然后读到02, 认为是INFO的长度, 主站的第一个包发送结束后, 从站认为还少一个SUM与EF, 一直在等.
主站没等到应答, 发第二个包, 从站把第2个包的包头EE当作SUM, 校验错, 重新等包头, 又等到INFO段的EE, 重新开始解析.

如此重复, 从站一直无**解地解析到一个包.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会的,这个协议肯定是测试过,把一个完整的数据包放入 INFO 内容再发送,让下位机完整返回,这是可以成 ...

另外累加和的检错能力也太次了.
CRC16也只是每个字节多用几个时钟周期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另外累加和的检错能力也太次了.
CRC16也只是每个字节多用几个时钟周期而已. ...

这里有包头、包尾、地址、和校验几个同时约定,我们还有对每一个命令进行数据范围约束,一般是不会出问题的。还有,CRC 可以可以加进去的,是一个可选校验。那个协议里就有命令使用到了 CRC。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再极端点, 假设主站发送请求, 如果从站没有应答, 一直重复发送.

INFO有4个字节:  EE xx 02 xx,

不会一直等的,一包数据在发送时,中间不允许停顿大于 10ms,下位在收到了部分的数据包时,如果总线上持续有 15ms 没有收到数据,将重置接收缓冲。如果缓冲区的数据大于等于了最大长度,也会重新找包头。其实,数据包的可靠传送,有几个重要的参数同时约定:包头、包尾、地址、长度、校验和、接收时间,出错的机会比较少。当然,出错的可能是存在的,但绝不会进入死锁。对一些关键数据,是有另加 CRC 校验的。上位机在发送命令后,会在 100ms 内等待下位机响应,如果没有响应就再尝试,最多三次还没有得到正确的响应,将认为当前命令不成功。

楼主:
下面是下位机的接收代码片断:
// SCI 变量 .h 文件:
#define SciHeader 0xee    // 包头和包尾字节的选取关系到 maxInfoLen 的最大允许值,不可以乱改。
#define SciHeaderH 0xee00  // 把这个值手动修改为上一个值 * 256
#define SciTeil 0xef
#define MaxInfoLen 64   // 单位为:字(word),最大值为 116。
struct sciMessage {
Uint16 addr;     // 接收后变成地址,发送时不用管。
Uint16 cmd;     // 接收后变成命令,发送时不用管。
Uint16 info[MaxInfoLen];  // 发送与接收的信息内容,发送要填充,接收要读取。
Uint16 len;     // 接收后变成上面数组实际接收的长度,发送时不用管。
};
struct sciMessage sciTxMessage, sciRxMessage;
Uint16 baudrate, address;
volatile Uint16 sciTxCounter, sciTxLength, sciRxCounter, sciRxLength, sciCheckSum;
// .c 文件:
sci(){
register Uint16 schedulerTemp;
/*头******* 支持 SCI **************************************************************************************/
if (delayms[0] == 0) {
  sciRxCounter = 0;
}
// send
while (sciTxLength > sciTxCounter && SciaRegs.SCICTL2.bit.TXRDY == 1) {
  if ((sciTxCounter & 1) == 0) // 编译成汇编时可以发现, == 0 的写**比 == 1 的写法速度快。
   SciaRegs.SCITXBUF = *(&sciTxMessage.addr + (sciTxCounter >> 1)) >> 8; // 先发高位,再发低位。
  else
   SciaRegs.SCITXBUF = *(&sciTxMessage.addr + (sciTxCounter >> 1)) & 0xFF;
  sciTxCounter++;
}
// receive
// 00000 Receive FIFO is empty, 00001 Receive FIFO has 1 word,... 00100 Receive FIFO has 4 words
while (SciaRegs.SCIFFRX.bit.RXFFST != 0) {
  // 要读出数据以清空缓存。
  schedulerTemp = SciaRegs.SCIRXBUF.all;
  delayms[0] = 20; //
  if (sciRxCounter == 0) { // 认 SciHeader ,但又不是 ,这时丢弃数据
   if (schedulerTemp != SciHeader)
    continue;
   sciRxLength = 2;
  } else if (sciRxCounter == 1) { // == 1  表示前一字节收到了包头,这一字节接收到了地址。
   if (schedulerTemp == address || schedulerTemp == 0) {
    // 包头 + 地址 已经 OK ,将进入新一轮接收,清除上一次接收成功
    sciCheckSum = 0;
   } else {
    sciRxCounter = 0;
   }
  } else if (sciRxCounter == 2) {
   if (schedulerTemp > MaxInfoLen) {
    sciRxCounter = 0;
   } else
    sciRxLength = (schedulerTemp << 1) + 5; // MaxInfoLen 的限制保证接收数据放入数组时不越界。
  } else if (schedulerTemp == SciTeil && sciRxCounter == sciRxLength) {
   sciRxMessage.len = sciRxMessage.cmd >> 8; // length
   if ((sciCheckSum & 0xff) == 0) { // 校验和  OK
    sciRxMessage.cmd &= 0xff; // cmd
    // force(0);// 接收完,接下来就是分析数据。不能使用这一行,因为那个函数会重开 INT14。
    // 再加入这个线程到执行队列,使它在执行完 currentTcb 指向的线程后立即执行。
    force(0, 1); //
//    tcbs[0].nextTcb = currentTcb->nextTcb;
//    tcbs[0].previousTcb = currentTcb->nextTcb->previousTcb;
//    tcbs[0].nextTcb->previousTcb = &tcbs[0];
//    tcbs[0].previousTcb->nextTcb = &tcbs[0];
      // 关闭接收,只有在 SCI 线程执行完一圈后,才能重开,这样可以保证不出执行队列中不会出现两个 tcbs[0] 线程。
    SciaRegs.SCICTL1.bit.RXENA = 0; // disable receive,保护接收缓冲区。
   } // else 如果校验和不匹配,直接跳过。
     // sciRxMessage.cmd = 0xFF; // cmd == 0xFF --> checkSum error
  }
  if (sciRxCounter < sciRxLength) {
   sciCheckSum += schedulerTemp;
   if (sciRxCounter & 1)
    *(&sciRxMessage.addr + (sciRxCounter >> 1)) += schedulerTemp;
   else
    *(&sciRxMessage.addr + (sciRxCounter >> 1)) = schedulerTemp << 8;
   sciRxCounter++;
  } else
   sciRxCounter = 0;
}
/*尾****** 支持 SCI ***************************************************************************************/
}
// 应用:
void sciTask(void) { // 这个函数不能被调用,当接收到了数据后,自动被唤醒。
Uint16 i; // 注意,死循环内部不允许定义变量。
  // 下面的 死循环由接收到完整的数据包后自动进入。
for (;;) {
  sciRxMessage.addr &= 255;
  switch (sciRxMessage.cmd) {
   case 0x00:
    // echo back
    for (i = 0; i < sciRxMessage.len; i++)
     sciTxMessage.info[i] = sciRxMessage.info[i];
    send(InfoOK, sciRxMessage.len);
   break;
  }
}
// 发送:
/*
* 定义 CRC16。
* SCI 如果有 DE 控制,定义 SciDE
*/
#define CRC16
#define SciDE
#define SciDEOff()        GpioDataRegs.GPASET.bit.GPIO7 = 1   // == 1 receive
#define SciDEOn()         GpioDataRegs.GPACLEAR.bit.GPIO7 = 1 // == 0 send
#define HalfDuplex // 半双工时,接收完成后主动延时 8ms 后再发送。
// 半双工时,主动延时。如果有收发控制,发送之后要等待一定时间才切换为接收。
// 全双工时,直接调用 sciSend(returnNo, length) 函数。
#ifdef HalfDuplex
#pragma CODE_SECTION(send, "ramfuncs"); // 这个将用于 bootloader,一定要放入 ram 区。
void send(Uint16 returnNo, Uint16 length);
void send(Uint16 returnNo, Uint16 length) {
#ifdef SciDE
if(sciRxMessage.addr == 0) // 如果是广播命令,不操作 DE。
return;
SciDEOn();
sleep(8);
sciSend(returnNo, length);
sleep(2);// 这里启动发送
while(SciaRegs.SCICTL2.bit.TXEMPTY == 0)// 这里发送完成。多级缓冲发送,把缓冲区发送至空,只有发完的时候才可能出现。
sleep(1);
SciDEOff();
#else // SciDE
sleep(8);// 半双工时,主动延时。
sciSend(returnNo, length);
sleep(2);// 这里启动发送
while(SciaRegs.SCICTL2.bit.TXEMPTY == 0)// 这里发送完成。多级缓冲发送,把缓冲区发送至空,只有发完的时候才可能出现。
sleep(1);
#endif // SciDE
}
#else // HalfDuplex
#define send(returnNo, length) sciSend(returnNo, length)
#endif // HalfDuplex
void sciSend(Uint16 returnNo, Uint16 length) {
Uint16 i, sum;
if (length > MaxInfoLen || sciRxMessage.addr == 0) // 忽略广播命令
  return;
sciTxMessage.addr = SciHeaderH + address;
sciTxMessage.cmd = (length << 8) + returnNo;
for (i = 1, sum = 0xff00 - address; i < length + 2; i++) {
  sum -= (*(&sciTxMessage.addr + i) & 0xff);
  sum -= (*(&sciTxMessage.addr + i) >> 8);
}
*(&sciTxMessage.addr + i) = (sum << 8) + SciTeil; // 这里一定在 sciTxMessage 结构体内,这是正确的。
sciTxCounter = 0; // 立即发送。
sciTxLength = 6 + length + length;
}

楼主:
刚才点到了打赏,我还以为是发问题分呢,不好意思,我暂时不想开通 21IC 的钱包,刚才被我打赏的两位,可以回复微信号领取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会一直等的,一包数据在发送时,中间不允许停顿大于 10ms,下位在收到了部分的数据包时,如果总线上持 ...

我上面提的另一个问题, INFO段中有完整的帧, 因为同步出错, 被当作一个包解析了.  这个问题还未解决.

不如用10ms作为帧间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上面提的另一个问题, INFO段中有完整的帧, 因为同步出错, 被当作一个包解析了.  这个问题还未解决.

不 ...

INFO 内部有完整的数据帧,这种情况基本上是不存在的,同时又出现同步出错,那就更加难得了,你说是不是?我们这个,正常发送时帧间隔是大于 10ms,下位机有超过 10ms 没有收到数据,将会重新找包头呢,也相当于双重帧间隔判定。

网友C:
引用 楼主:
INFO 内部有完整的数据帧,这种情况基本上是不存在的,同时又出现同步出错,那就更加难得了,你说是不是 ...

理想的协议, 只要遵守这个协议, 即使某些节点是恶意节点, 也不影响其它设备的运行.

一般情况下INFO内部不可能有完整的数据帧, 但是如果有恶意节点, 那就是有可能充满恶意帧.
其它设备只要一失去同步, 就可能造成重大后果.  而且你无法找这些恶意节点索赔, 因为人家遵守协议.

所在MODBUS这种用于多方设备互联的协议, 必须要严谨.

网友C:
引用 楼主:
INFO 内部有完整的数据帧,这种情况基本上是不存在的,同时又出现同步出错,那就更加难得了,你说是不是 ...

有某种应用上, 经常在数据段里出现完整的协议包,  就是当节点是包监听器时,  他的数据就是监听到的某类型包. 上位需要将其监听到的包数据上传.

楼主:
引用 网友C:
理想的协议, 只要遵守这个协议, 即使某些节点是恶意节点, 也不影响其它设备的运行.

一般情况下INFO内部 ...

我们这个就是不连外网的,总线上所有节点应该不大于 128 个,这个不为网络安全做考虑的,运行于单片机上,以实现通信为目的,越简单越好。话说,485 总线上的,还没有人会考虑恶意节点这个问题吧?当恶意节点检测到读取某些信息时,在正常从机应答时直接驱动总线使总线数据错乱,然后发出遵守协议的恶意信息,这样不管什么协议都白搭吧?

网友C:
"当恶意节点检测到读取某些信息时,在正常从机应答时直接驱动总线使总线数据错乱,然后发出遵守协议的恶意信息"
这种行为遵循协议吗?

我指的是:
主机每次重复问:  张三活干得如何?
张三可以回答:  什么狗屎活, 没呢.

但是张三每次故意回答: 什么狗屎活, 没呢, 为什么不让李四去吃屎.
你不能说他错, 只能说张三这个设备设计很差.

李四刚上线, 前面没听到. 如果是Modbus RTU, 他要等大家都不说话一段时间后, 才开始听. 所以他听到开头, 主机是找张三说话的.

但是你的协议不是这样: 听到李四, 就以为是说给自已听的, 于是你的李四去吃屎了.

网友C:
所以设计严谨的协议, 包头包尾标志字节, 如果出现在包中间, 必须进行转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恶意节点检测到读取某些信息时,在正常从机应答时直接驱动总线使总线数据错乱,然后发出遵守协议的恶意 ...

你说得这么复杂,有点晕了。
我的意思是,如果有张三和李四在,你本想问张三:活干好了没有?
接下来的时间,应该由张三回答:还要20分钟就干好了。
但是李四不守规矩(恶意节点),在张三说话时,他也说,导致你没有听到,张三还以为自己完整回答了。
等张三的回答完全结束时(中途李四也在说话,所以你听不到有用信息),李四用张三的地址标签回答:活干好了。
结果,你问的问题得到了错误的答案:活干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以设计严谨的协议, 包头包尾标志字节, 如果出现在包中间, 必须进行转义.

进行转义,这会让数据结构变得复杂,像 JPEG 的压缩算法,里面就有用到转义,然后数据要筛一遍才能用,数据长度也增大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说得这么复杂,有点晕了。
我的意思是,如果有张三和李四在,你本想问张三:活干好了没有?
接下来的时 ...

不遵守规矩, 就是不遵循协议. 这样所有的责任都是他承担了. 所有的费用就有地方算了.

怕就怕所有人都遵守协议, 协议有漏洞, 这样大家都没责任.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遵守规矩, 就是不遵循协议. 这样所有的责任都是他承担了. 所有的费用就有地方算了.

怕就怕所有人都遵守 ...

如果要讨论安全问题,你这个就想得太简单了。
如果整个系统就不应该存在李四,他就是偷偷进来搞破坏的,就针对你发出的特定的问题进行侦听,然后伪装别人给你错误的答案。
所以,我们还是不要做那么多保护措施,简单够用就好。
你提到的,有某种应用上, 经常在数据段里出现完整的协议包,  就是当节点是包监听器时。这种情况,既然整个信息塞到了 INFO 里,那这肯定是一条约定的命令,那我们可以将这个数据包(INFO)中的包头和包尾换掉,接收方接到后还原。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要讨论安全问题,你这个就想得太简单了。
如果整个系统就不应该存在李四,他就是偷偷进来搞破坏的, ...

怎么说呢?
这样的设计是链路层与应用层耦合.

如果你的QQ告诉你, 消息中带有;字符的不能发, 因为以太网;当作包头字符, 你会不会很无语.

协议的设计往往是需要妥协的.  可能你觉得协议的完备性是可以被妥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说呢?
这样的设计是链路层与应用层耦合.

有一点妥协,这个我是认可的。我之前就说了,这个协议,出错的可能是有的,但不致于进入死锁。
还有,我这个协议加入 CRC 后,就比 MODBUS 有了更多的约束,显然可靠性不比它低。
当有敏感数据需要传送时,就加 CRC。

网友G:
没有包头包尾这个问题最让人头疼了,

网友H(2017-08-24):
你这好快的速度

网友I(2018-10-22):
其实modbus最大的好处是通用,无数的设备;上位机都兼容。

网友J:
同意 acguy 的看法,加帧头帧尾的意义不大,只增加不出错概率,但做不到绝对即无意义。
区分帧的东东如果和数据无法区分,那么数据一定要转义,然而转义太恶心,数据搞不好大一倍,转换也很低效。
我的另一个思路,使用 break 来做区分,break 是连续超过 10 个 bit 数据都为低电平,常用于 Linux 系统的魔法键,不会和数据冲突。
但 break 无法像普通数据一样保存在 ram 中,它更像是一个事件,所以使用空闲事件也是完全没有区别的,只是要求数据之间不能有超过一个字节的空缺。
然而使用空闲事件又回到 modbus 的方式,只是把长度改为一个字节,这样 STM32 这些 MCU 都方便通过空闲中断来区分帧。

最后,建议大家看一下 CDBUS 和其上的 CDNET, 支持主动上报、出错重传等特性,最重要是简单,协议本身没有过多限制。

网友J:
引用 楼主:
不会一直等的,一包数据在发送时,中间不允许停顿大于 10ms,下位在收到了部分的数据包时,如果总线上持 ...

正常情况下收到的第 1 个字节就是包的首字节,不加包头,仅通过长度和校验就可以保证数据正确性。

当检测到错误,清除所有缓冲,等待接收新的数据更加高效和稳健,完全没有必要加帧头、逐个字节在缓冲中扫描帧头。帧尾就更加没有必要。

网友K(2018-12-27):
引用 网友J:
正常情况下收到的第 1 个字节就是包的首字节,不加包头,仅通过长度和校验就可以保证数据正确性。

当检测 ...

正解,楼主明显没看过modbus协议,大于19200波特率时,帧与帧间隔1750us。modbus RTU模式最小帧是4字节,最大帧是256字节,再通过CRC校验即可。两个条件不通过,丢弃数据重新接收。

网友K:
大于19200,帧与帧间隔是1750us

网友L:
modbus 有多组协议供选择,对速度有要求的可用MODBUD TCP协议,一定要用串口的,也可以用串口服务器,自己建系统的可以随便写个协议也可以,MODBUS更多是考虑系统的兼容性,做芯片级的就不是它考虑的范围。

网友M:
有标准协议不用???

网友N(2019-06-15):
技术服从行业,modbus技术难度低,各种成熟的整套的通信方案提供给各行各业,从设备厂家的应用层面倒推,储备了大量的应用开发人员,技术替代是有代价的,而并不是modbus有多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