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pwm语音播放问题求助

楼主(2015-09-02):
用pwm语音播放一段连续的8K采样的wave文件,没有太大的问题。当用作语音报时的时候,通过分段组合进行报时,在每个数字播放完后,总有嘭的声音,从扬声器上看像是鼓膜突然弹起造成的。我做了一下修改但是还有问题:
1、每段播放完成后将pwm占空比设置为0x7f,并关闭pwm定时器
2、将wave文件后加入一段0x7f和0x80数据
3、更换扬声器。
这个嘭的声音在上电的一瞬间也会有。wave文件为8位数据pcm格式,8K采样率。请高手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A:
楼主使用单片机在搞PWM语音播报吗?能给一些资料研究研究吗?现在一点头绪也没有!

网友B:
这个同求相关资料,还望楼主能慷慨解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使用单片机在搞PWM语音播报吗?能给一些资料研究研究吗?现在一点头绪也没有! ...

我这没有什么有用的资料,就是将音频文件wav格式的数据作为pwm的占空比输出,再经过一个低通滤波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