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 CC2541 OAD空中升级相关问题请教

楼主(2015-09-02):
做 CC2541 OAD空中升级,在PC端升级用BLE Device Monitor软件加载Image-B  bin文件,bin文件是协议栈SimpleBLEPeripheral工程配置产生的文件,升级完大概需要40多分钟,有两个问题想请教:
     1.关于时间太长的问题,请问一下,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
     2.OAD升级只征对于广播设备(协议栈SimpleBLEPeripheral工程,相当于从机)才能升级,还是也可以对扫描设备(协议栈SimpleBLECentral工程,相当于主机)也可以进行OAD升级?

网友A:
关于时间太长的问题,请问一下,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
用专用的下载器可以更新一下吧。

楼主:
您说的用专用的下载器更新具体是什么,请详细说一下

网友B:
那么慢?你看过正常的通讯速度吗?是通讯速度影响还是其他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么慢?你看过正常的通讯速度吗?是通讯速度影响还是其他原因?

我现在是1S 49字节的速度,怎么提高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么慢?你看过正常的通讯速度吗?是通讯速度影响还是其他原因?

#define DEFAULT_MIN_CONN_INTERVAL     0x0010// 0x0006 // 100 milliseconds  7.5ms
#define DEFAULT_MAX_CONN_INTERVAL     0x0010// 0x0C80 // 4 seconds         4S

有的人说可以通过修改时间间隔可以提高速度,我改成20ms对应0x0010,似 乎速度也没有提高多快。

第二个问题,主机不能OAD升级,但作为基站,,为了方便应该需要升级,应该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升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