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的输出偏低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5-09-02):
这是我画的一个滞回比较器电路,前级运放是高于4V截止,低于2V导通,然后通过后级运放反相变成高于4V导通,低于2V截止。
现在仿真出来的结果是前级运放的输出为11.82V,本来应该是12V才对
怎么样才能使它变成12V呢? 在不改变电路功能的情况下,新手求教哈

网友A:
“本来应该是12V才对”
根本不对。
uA741输出达到11.8V,已经很不错了。这个型号是不能达到12V的。

网友B:
要么提高供电电压到15V以上,要么换用轨对轨输出的运放

网友C:
轨对轨输出的运放多数为电源电压为5V的运放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轨对轨输出的运放多数为电源电压为5V的运放

高供电电压轨对轨输出的运放也很很多哈

网友C:
高供电电压轨对轨输出的运放也很很多哈

请提供几款型号,谢谢
前两天步子在哪里看到一款频率很高的轨到轨运放,忘记型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