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箔电感电感量怎么计算

楼主(2015-09-02):
这种电感怎么计算电感量?我没找到这方面的资料,请各位帮忙看一下
铜箔采用背胶铜箔,假设宽度为x,厚度为Y,绕置内径为Z的空心铜箔线圈怎么计算电感量?

网友A:
很难准确计算。通常是试绕,测电感量,然后修正匝数。
粗略计算,参考 赵修科《开关电源中磁性元器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难准确计算。通常是试绕,测电感量,然后修正匝数。
粗略计算,参考 赵修科《开关电源中磁性元器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