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NuMaker开发板WifiClient简单示例:PM2.5数据抓取

楼主(2015-09-02):
按照RAK415V1.6文档中WIFI的连接方法,进入设置界面,进行设置:

这里可以前往路由器查询WIFI模块获得的IP。同时模块IP网关等信息会在初始化函数中由串口打印出来,PC可以连接PC7、PC8来观察整个模块的工作情况。

设置IO通信为TCP-Client,配置我们要访问的网站地址: api.k780.com,对应网站端口:88(常用HTTP端口为80,但K780网站使用了88端口作为API获取端口)。

下载程序后就可以看到,屏幕默认显示深圳的PM2.5指数和等级。
如果想要修改城市,具体参照K780网站的说明。
作为客户端的其他行为可以通过修改发送报文weatherNHead来改变。

具体可以参考压缩包内的说明文档。

网友A:
这里可以前往路由器查询WIFI模块获得的IP。同时模块IP网关等信息会在初始化函数中由串口打印出来,PC可以连接PC7、PC8来观察整个模块的工作情况。
研究这种确实有实际意义

网友B:
设置IO通信为TCP-Client,配置我们要访问的网站地址: api.k780.com,对应网站端口:88
就是这样设置

网友C:
这个是分析无线信号的利器吧

网友D:
这个软件搭配硬件可以做很多东西。

网友E:
下载程序后就可以看到,屏幕默认显示深圳的PM2.5指数和等级。好有趣。

网友F:
可以前往路由器查询WIFI模块获得的IP。同时模块IP网关等信息会在初始化函数中由串口打印出来,PC可以连接PC7、PC8来观察整个模块的工作情况。谢谢分享

网友G:
可以前往路由器查询WIFI模块获得的IP?哎呀,都这么高级的应用,我这个新生需要多久学会啊。

网友H:
作为客户端的其他行为可以通过修改发送报文weatherNHead来改变。
非常不错的资料,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这样具有自由性,在屋里可以用小车来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