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驱动电路疑惑--图终于上了

楼主(2015-09-02):
各位大神,
  看到一个日本电路,隔离驱动差分放大器。
  为了得到高的CMRR,或者说为了更好地不失真处理频率高的信号,使用了浮动电位屏蔽-------见图中,用OP1跟随1点处的电位,然后驱动屏蔽网。使屏蔽网中交流信号相位和屏蔽网内线一样,从而“抵消”输入导线的杂散电容。
  分析跟随用OP1:此OP1得到一个和差分输入端同相位的信号,然后通过屏蔽网的杂散效应“影响”OP2的输入端,形成了正反馈,因此可能震荡?
  书中的解决方式:通过RG来解决这个问题。
  个人分析:RG和屏蔽网的杂散电容形成RC滞后,这样减小了正反馈的量?
  不知道以上分析是否正确,不是很确定,请高手指教!
  十分感谢!

楼主:
真是让人纠结,就是添加不了图,郁闷。。。。
坛子经常出问题,服务要跟上了。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同相位、振幅其实并不是发生振荡的原因,

不过可能由于电缆线比较长,其屏蔽层与地之间的分布电容会成为容性负载,导致运放振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相位、振幅其实并不是发生振荡的原因,

不过可能由于电缆线比较长,其屏蔽层与地之间的分布电容会成为容 ...

多谢,好像是这样。
  OP1带了容性负载而自己震荡了。。。。

网友A:
我自己胡说八道,请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