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使用Altium Designed时遇到的奇葩问题

楼主(2015-09-02):
问题1:将原理图导入到PCB之后,一个原件出现这种情况,如图:C:\Users\Ajie\Desktop\QQ图片20150902210454.png
这种情况会偶尔出现,重新放置这个器件还是这样。。。求大神帮解决!A.D.版本9.0summer和10.5

问题2:在给器件的原理图库匹配PCB封装时,修改了本地封装库的某个PCB原件,然后想重新匹配到对应的原理图器件,结果发现在如图C:\Users\Ajie\Desktop\QQ图片2.png
这里时,改动后的这个库不更新,也就是说显示的封装还是未修改之前的。我自己尝试的办法:1,重启Altium,不行;2,新建一个PCB原件重新匹配,也不行;3,重启电脑也不行;4,最后我把所在的库文件复制了一份并重命名,然后把这个新的库加入到Library,再匹配,上图所示的地方才更新了。请问怎么简单地处理这个问题?

网友A:
打开你的封装库,找到你要改的封装,改好保存,他、然后tools-update pcb with current footprint

网友B:
问题一:设置了class的缘故,去掉。
问题二:简单一点就是删除原来的器件(PCB中),重新update pcb. 你的库更改后,先编译。然后updata schematics.

网友C:
一:因为设置了class的原因需要去掉。
二:先删除原来的器件(PCB中),重新update pcb. 你的库更改后,先编译。然后updata schemati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