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温度传感器ic推荐

楼主(2015-09-02):
Sot23封装3pin或者6pin
测量范围0~100度,精度2度以内
模拟数字都行,3.3v供电
价格最好2元内

有没有推荐的,谢谢

楼主:
Ds18b20不是sot封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4148 等的二极管,

或者8050,9012,2N5551 等等三极管都可以, 范围是-25到150度。 精度1度内。

???

t怎么玩,不解

网友B:
NTC也可以啊,2度

楼主:
NTC没用过,不知道准不准

有没有推荐的型号的

0~100度用多少K的合适,谢谢

网友C:
2度,NTC应该就可以啦,另外用过一个NXP  PCF8563  I2C接口,也挺方便的

网友D:
我有大半盘LM71,SOT-25封装的,自己只用了几个,还剩不少呢

网友E:
盛思睿 :SHT20(比较贵)
TI       :TMP102(应该能满足,没仔细看)

网友F:
MAX的很不错,很贵

网友G:
LM35 ,TO-92封装
4-30V工作电压
-55-150度
模拟量输出

网友H:
引用 网友A:
IN4148 等的二极管,

或者8050,9012,2N5551 等等三极管都可以, 范围是-25到150度。 精度1度内。

大神,画个图给大伙看看,让大家学习下。

楼主:
MAX的是还不错
如MAX6575 MAX6576都是数字式的,SOT23封装,用起了也很方便,就是价格太贵了

模拟的便宜不少,块把钱就能搞定

LM35不错,有SOT23封装的吗?

看了下LM60,精度在+-3度 ,打算用这个,正好板上有个单片机,用AD转一下

NTC的好像还便宜一些,误差是不是更大一些?

网友I:
DS18B20能够满足你

网友J:
二极管和三极管用ADC测压降的方法,可能每个都要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