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说说,keil为啥没有debug和relase模式

楼主(2015-09-02):
这两个模式VC++是有的

楼主:
无人回答?

网友A:
什么叫:DEBUG金额 ?

楼主:


网友B:
不知道debug模式和release模式的区别
eclipse也有这两种模式

网友C:
就是有些设置不一样,比如优化级别

KEIL可能认为不需要吧

网友D:
Keil 的优化太疯狂了,连自己都把控不住,别到时搞到DEBUG模式OK,RELEASE模式挂机,岂不是到处骂娘?!

网友E:
以前用 IAR调试飞思卡尔单片机的时候,就有这两个模式,经常切换一下,错误一堆。。。。。这两个模式就是优化级别不一样吧,keil的优化可以自己调整,反正我是不怎么喜欢这两个模式

网友F:
LS的体会比较深,有时候在DEBUG下可以运行,切换模式后,就可能出错,头都大。。。编译器就是个黑箱啊。

网友G:
KEIL的开发 就是让你自己发挥, 不是KEIL掌控不了。而是你自己配置的优化参数 掌控不了。 我就经常两个模式使用。没发现什么问题。

网友H:
这其实不是Keil提供的模式,而是用户根据开发不同阶段而配置的不同参数的关联工程,一般是优化参数、load位置的差异
早期很多厂家提供的例子就是分debug和release的,debug主要针对RAM调试,release主要针对FLASH固化
大致是这样,欢迎补充

网友I:
引用 网友F:
LS的体会比较深,有时候在DEBUG下可以运行,切换模式后,就可能出错,头都大。。。编译器就是个黑箱啊。 ...

直接在release模式下开发:lol

网友J(2016-01-27):
比如我调试要用asser,真正烧入不要,IAR只要切换到release模式即可,mdk则要自己添加NDEBUG多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