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DK124的48W BUCK电路

楼主:
对比了几种自供电电源芯片,发现了一款性能好的国产的单片电源芯片DK124。
这款离线式自供电的电源芯片其标称功率24w,本人用其做非隔离的BUCK电路,达到了48W的输出(150v,300mA多)

楼主(2015-09-02):
分析自供电单片式电源芯片原理,芯片发热的几个因素:一是高压自供电,芯片无需辅助电源可直接使用,其关键技术之一就是高压取电,其二是内部自带的电流取样的功率MOSFET。
国产DK124,其功率输出级是功率3极管和MOSFET的串联,其自供电和功率输出有特色。
不同于像NCP1014之类的国外芯片脉冲很窄500ns,功率做不上去。

而DK124的输出功率比较大,做BUCK竟然能达到48w的输出功率。

网友A:
看样子还不错的芯片~,支持一下国产。。。

楼主:
在调试期间,发现DK124比NCP1014的保护措施好像好的多,调试期间没有炸管子,而调试NCP1014就炸了3个

楼主:
同样功能的NCP1200A的电路,多了一个功率管,以一个电流取样电阻(NCP1200A的电流取样的RC可以不用的)。
可以看到电路拓扑有点区别
DK124的BUCK电路是共阴
NCP1200A的BUCK电路是共阳
这样的目的主要是电压取样可以用稳压二极管实现。

楼主:
这是用NCP1014实现的BUCK,可惜输出功率做不上去。
相比之下,DK124的功率好大呀。

楼主:
有个问题,DK124的标称输出功率24w,用BUCK可达48w,为什么

网友B:
齐纳二极管Z1好像画反的;没有给出输出电容E3使用什么类型的电容。
希望楼主不是忽悠大家的!

楼主:
稳压管确实画反了,已更正,E3是随手抓的普通电解电容,
过程: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p;extra=#pid5878956

楼主:
今天又仔细测量了一下,输出功率确实能达48w
DK124的标称输出功率24w,用BUCK可达48w,为什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今天又仔细测量了一下,输出功率确实能达48w
DK124的标称输出功率24w,用BUCK可达48w,为什么 ...

标称功率要看其使用条件,高压小电流,自然功率做的大

楼主:
我想还是BUCK电路的原因,DK124给的功率24W是单端反激式电路,而单端反激式能量传递是分时的,初级加载能量和次级释放能量是分时进行的。
而BUCK的两个周期不一样,BUCK电路在给电感加载能量的同时,后面的电容也获得了能量,接下来的电感把能量释放出来,所以才能做到输出功率大于芯片额定功率。
如果采用类似于反激式的能量分时传递过程的BUCK-BOOST电路,恐怕输出功率就达不到这么大了吧。
还有一个原因是,输出电压在输入电压的一半左右。

网友D(2016-02-28):
做小开关电源最好的产品了。用了好多年。知道的人不多。

网友E(2016-04-30):
大哥,你发的这个电路你真的实验过么?我按照你这个搭了下输出都不正常,

楼主:
我的输出电压比较高,达到150v以上,低电压的我没做过
我也在探索自供电的BUCK电路,最近因为加大了输出功率,还增加了辅助电源,希望互相交流

我把电路放在21ic的目的,就是想得到同行的指点

有个DK112的资料你可以参考,看看原理

网友F(2017-05-18):
楼主是芯片代理商吧?
弄了个有问题的图就发上来了

楼主(2017-08-02):
最后用的电路是这个,电感是铁硅铝的

网友G:
楼上的图,总感觉U2的3脚4脚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