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F28335写入外部SRAM 发现 数据线 D10 D11自动取反了

楼主(2015-09-03):
小弟 自己做了一块 F28335的最小系统板,现在正在测试,今天调试外部接口XINTF RAM(用的是IS61LV25616) 发现我向外部RAM(首地址0x100000)写入数据时,D10 D11位自动取反了,比如我写入 0x1111,结果写到RAM地址中的就是0x1D11,
即      0x 0001 0001 0001 0001
结果   0x 0001 1101 0001 0001
我试了好几组数据,都是这样子,硬件上查着没问题,D10 D11管脚也是直接连到 IS61LV25616的数据脚。小弟很是不解,各位有什么好的分析 求指导 先谢啦

网友A:
我觉得像是硬件的问题    多试几组数据    如果一直是这两位地址
我觉得可能这两位被强制拉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像是硬件的问题    多试几组数据    如果一直是这两位地址
我觉得可能这两位被强制拉高了 ...
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像是硬件的问题    多试几组数据    如果一直是这两位地址
我觉得可能这两位被强制拉高了 ...

问题解决了  我仔细查了一下  我两个口的 DSP 芯片处虚焊了  导致 RAM 10 11 一直处于高电平  非常感谢您  焊接技术不到家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  我仔细查了一下  我两个口的 DSP 芯片处虚焊了  导致 RAM 10 11 一直处于高电平  非常感谢您  ...

好吧    这种问题好解决

网友B:
很好的经验,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