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一个ic的内阻怎么测,有意义吗

楼主(2015-09-03):
有的ic有电源输入端和接地端,如果要测这个ic接在电路中的阻抗,是不是就测电压输入端和接地端呢,

网友A:
不是,半导体在工作状态和非工作状态通过的电流是不一样的.
要测这个你只能通过IC的工作电流推算.
如果这个IC的工作电流不是恒定的,那就只能统计一个最大值和平均值.

网友B:
如题,毫无意义!
亏你想得出

网友C:
这个阻抗是变化的,电源输入,指标不是内阻,而是电压和电流在各种条件下的综合。

网友D:
为什么要这个参数?用来做什么呢?奇怪

网友E:
我们就经常测试供电与地之间的电阻来判断IC是否损坏。

网友B:
某表测得某IC电地电阻2k,告诉大家你要这个数值能干什么

楼主,你那个是判断短路,不是测电阻!
况且,不只是IC,什么元件器件电路都是这样测短路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某表测得某IC电地电阻2k,告诉大家你要这个数值能干什么

楼主,你那个是判断短路,不是测电阻!

很多维修工就是靠测这样的电阻来做判断
对比好IC的测试值来做判断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很多维修工就是靠测这样的电阻来做判断
对比好IC的测试值来做判断

不好意思,我应该全面考虑——包括〈维修天地〉,站在这样的版块角度

修改一下:当公司产品故障率较高IC占比大时,可编制对比表格或向厂商咨询数据,依此做维修对比。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很多维修工就是靠测这样的电阻来做判断
对比好IC的测试值来做判断

几乎所有芯片都有此数据,同时有电压数据,电压分为有信号和无信号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很多维修工就是靠测这样的电阻来做判断
对比好IC的测试值来做判断

电子测试行业都是这么做的,省事,方便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我们就经常测试供电与地之间的电阻来判断IC是否损坏。

这个只能初步判断,我也这样做.但是不一定是那个阻值就还是好的.但不是这个范围的阻值一定是坏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几乎所有芯片都有此数据,同时有电压数据,电压分为有信号和无信号时的。

...

那你找所有芯片的规格书看看有没有?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那你找所有芯片的规格书看看有没有?

看什么规格书啊,看人家分门别类整理好的手册!

可靠起见,自己测,以备后用!

网友G:
换块另一型号的万用表,测得数值就可能不一样。

网友F:
一般都会标明所用表型号,如MF-47,UT-58等。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们就经常测试供电与地之间的电阻来判断IC是否损坏。

嗯,比如MIC芯片,好像会有这个项的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