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STM32CUBE de HAL库函数

楼主(2015-09-03):
STM32CUBE de HAL库函数 里关于 串口的发送函数 有好几个, 其中
/*Sends an amount of data in non blocking mode.*/
HAL_UART_Transmit_IT();

/*Sends an amount of data in blocking mode.*/
HAL_UART_Transmit

这两个函数有什么区别?
其中 blocking mode 和 non blocking mode  又应该怎样理解?

网友A:
non-blocking mode指的是不须等待相关的channel,而可以执行其他进程。但blocking mode则是遇到channal无空时,必须停下来等待。希望能帮到 你。

网友B:
正如前面这位所说,
HAL_UART_Transmit_IT是通过中断的方式实UART传输
HAL_UART_Transmit是通过轮询的方式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