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使用 STM32F101xx和 STM32F103xx的 智能卡接口

楼主(2015-09-03):
使用 STM32F101xx和 STM32F103xx的 智能卡接口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啊,新手,希望大家讨论哈子

网友A:
我也是初学者,我给说一点吧。。在使能智能卡模式的情况下,必须如下配置USART模块:
● 8位数据位加上奇偶校验
● 0.5或1.5位停止位

网友B:
智能卡接口是在USART模块的智能卡模式下开发的。关于USART寄存器的描述,请参阅
STM32F10xxx参考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