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共射电路输入正弦波在负半轴还能工作吗?

楼主(2015-09-03):
请问这个共射电路输入正弦波在负半轴还能工作吗?

三极管的Vbe 要在+0.7 V 才能工作不是吗?模电那本绿皮书的这个图感到很疑惑。

网友A:
没有任何一本书说过

三极管的Vbe 要在+0.7 V 才能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任何一本书说过

那NPN 管 Vbe < 0.7V 不是截止了吗?

网友B:
Vcc不变,仔细调整R1,该电路可以工作,但很不稳定。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NPN 管 Vbe < 0.7V 不是截止了吗?

同样,没有任何一本书说过

NPN 管 Vbe < 0.7V 截止了

建议认真看书,别自以为是(虽然这里自以为是的人还真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样,没有任何一本书说过

这个 图文 应该能说明Vbe 要工作在0.6-0.8V了吧! 这里的开关失真应该是一个正一个负的Vbe 加起来等于0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 图文 应该能说明Vbe 要工作在0.6-0.8V了吧! 这里的开关失真应该是一个正一个负的Vbe 加起来等于0

...

现在给了个范围,自然比前面那个Vbe=0.7好点了。

先说前面那个共射放大器,你既没有给出信号的大小也未给出信号的特性(譬如是电压还是电流以及内阻等),如何确定电路是否可以工作呢?

下面那个是射随推挽输出,其根本就没有偏置在适当微量导通的工作点上。如此电路,必然会有非常严重的交越失真(如你所说的开关失真)。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 图文 应该能说明Vbe 要工作在0.6-0.8V了吧! 这里的开关失真应该是一个正一个负的Vbe 加起来等于0

...

铃木雅臣这本书,很容易误导初学。
劝你别拿此书当教材。

网友C:
楼主,你是来求学的吧
上面几位都是叔叔大爷级的老前辈了,你要的是悟出他们说的道理

网友C:
第1,当你超过16岁,莫要再看〈铃木〉之类识图认字书
第2,看书重中之重在文字原意理解,图仅仅可帮你建立个大脑概念。
第3,别听他拿个大奶子吓唬小孩儿,就理解这么个破道理,还用得着尤其是微积分?

网友C:
楼主,俺就用文字把问题说说
1.3极管发射结有这么个电性:即便有大点儿小点儿电流通过基极,Vbe只是在0.7V附近不大怎么变。因此人们常说“0.7V”云云,但实际控制Ib更容易把握,所以多有调整偏"流”而不是“压”的技术方法。
2.众知,基极耦合电容被抽象为“隔直通交”特性,也即交流电通过该电容叠加到“0.7V”上,即0.7V+正半周和-负半周(不是轴)。如此交流信号的正负半周就成了以0.7V为中心的大小变化了,都可以被放大(幅度)了。
3.以上是以主题图单管甲类放大为基础所讲,若是7楼推挽乙类放大,则另说另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