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下载] Keil4编译时的最小系统软件

楼主(2015-09-03):
搞了好几个月就没有想到。一直没有去找“为什么离开了那个编译环境就出错,就编译不了”的原因,今天下午花了一下午的时间,做了个到哪里也能编译的模板。核内容如下:
一、最小软件编译系统文件:
二、一定要设置好路径:

网友:
楼主有心啊,真是高手。

网友A:
这种小问题经常耽误大事

网友:
楼主这一招以后就安心多了。

网友B:
这个是学习单片机必须用的软件吧

网友C:
为什么离开了那个编译环境就出错,就编译不了?这个问题好啊。

网友D:
难怪上次复制出来就不行了,原来有一些相对路径的文件。

网友E: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先打开一个当前版本Keil安装目录下的最基本的getting started的例子,然后添加源码

网友F:
半路出家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