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芯片?

楼主(2015-09-03):
     在做一个项目的时候怎么根据已有要求去选芯片。比如现在有一个模块要对输入的0~20mA的电流进行光学隔离转化为0~5v电压输出;后来知道是ILQ621或者ILD610都可以。但是这个过程是怎么实现的?
      我的意思是现在已经知道索要实现的功能了但是不知道芯片型号的前提下,该去哪个网站或是官网找到自己需要的某一类型的芯片。最好能举一个例子。

网友A:
1. 选择恰当的关键词去百度或淘宝
2. 海选出有关信息,选出关键词,进一步百度或淘宝
3. 多次修正搜索后多半能找到所需器件

网友B:
有需要芯片可以联系我

网友C:
例如,找DCDC, TI。。网站上,你可以输入你的输入电压范围,输出电压范围,电流大小,等等值,然后筛选搜索,然后在搜索出来的信号里面再对比些细节的参数,看那个型号更适合你的应用,就选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