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cp42010的阻值问题

楼主(2015-09-04):
最近在使用这块芯片,阻值是10KΩ的,感觉有点问题。我写程序来改变电位器的抽头位置后发现电位器的总阻值达不到10KΩ了,大概也就8.5KΩ左右,但是我将抽头的位置放回中间位置时,定位器的总阻值大概到了9.8KΩ左右,我是用万用表测的。然后我把电位器接入5V的电压,电位器的前端为PA,抽头标记为PW,末端为PB,我分别测PW,PB和PW,PA两端的电压,换算后跟设想的阻值的很相近的,但是用万用表测的时候却是不准的。我想要不就是程序的问题,要不就是硬件电路的问题,还是说我这种测量方法本身就不对?硬件路我是将shutdown脚和RS脚通过2.2K电阻接5V了,SO脚没引出来,其余脚的都引出来了。
程序和mcp42010的时序图和命令模式如下所示:

还有一个问题,可不可以同时控制两个电位器的抽头分别调至不同的位置?

网友A:
Microchip:
TEL:13148736025
QQ:359920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