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飞思卡尔I.MX6Q的SD卡启动问题

楼主:
我的板子是飞思卡尔的I.MX6Q,按照官网上的i.MX 6Dual/6Quad SABRE-AI Linux
User's Guide做到Chapter 9
我只想从SD卡启动,看的9.2,我不知道这些命令在哪输入?

网友A(2015-09-04):
照着给的资料一步步来就没问题

网友B:
不是提示了么,是通过串口,在板子的uboot中输入命令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提示了么,是通过串口,在板子的uboot中输入命令啊......

我在SD卡上烧写U-boot了,但是插在板子上,上电运行时,u-boot启动不了,我的SD卡是新买的
本来就什么都没有,还用进行格式化吗?

网友B:
烧写的uboot对么?板子的ddr是官方推荐的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在SD卡上烧写U-boot了,但是插在板子上,上电运行时,u-boot启动不了,我的SD卡是新买的
本来就什么都 ...

你这里写了uboot的话,就是可以启动的,应该是boot mode没有设置对。建议你按照我们提供的文档来操作。里面关于downlaod 和boot mode 都有详细的介绍的。

网友C:
有问题我们再沟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