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9、LPC] SD卡,FPGA调试,SD4线模式,CMD17相应0x00000900

楼主(2015-09-04):
SD卡,FPGA调试,SD4线模式,CMD17相应0x00000900.前面的响应都是对的,CMD3响应是0x700.读出的数据是错误的,CMD17参数是0x00,想读第一扇区,但只能读到55AA,请问诸位大侠是怎么回事啊? 本来之前是可以读到数据的,我就把SD卡格式化了就读不到了。非常期待您的回复,谢谢。

楼主:
有人在吗??

楼主:
我的问题解决了。原因是我的程序是对的。然而我给的CMD17的参数是0,他读的是物理扇区的数据,不是逻辑扇区0的数据,当然就不是启动扇区的数据了。我之前用的是中文版的WINHEX,他不给力呀,我用了英文版的winhex就看见了我读到的是物理0扇区。

网友A:
楼主,最近我也在看SD卡,也遇到了你这个问题,但是不知道怎么解决,希望楼主能指点下迷津。如果SD卡用PC机格式化成FAT16的格式后,往里边复制音乐,然后再用FPGA读SD卡,这时我怎么知道音乐数据的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最近我也在看SD卡,也遇到了你这个问题,但是不知道怎么解决,希望楼主能指点下迷津。如果SD卡用PC机 ...

这个要看地址,很明显爱你要用winhex来看。注意,逻辑地址和物理地址。你用英文版的看的多数都是物理地址,我们操作卡是用的物理地址。注意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