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NCP1200A的60w离线电源设计

楼主(2015-09-04):
用自供电电源芯片设计了一款150v60w输出的电路,下一步准备做试验。
电路中的z1用TVS还是用稳压管,我试过,两个0.5w150v串联的稳压管都能用,
Z1用1w稳压管行吗
这个Z1的参数怎么定?

楼主:
给点建议吧

网友A:
吸收回路这样用的不是很多,大部分都是不用Z1,而是把Z1换成一个电阻和一个电容,做成RCD吸收回路,如下图所示

楼主:
TVS(或稳压管)吸收电路也是吸收电路的一种,可以限制电压,和RC吸收的波形我对比过,好像TVS的吸收过冲还小点,过冲电压可控。
我的问题是我用0.5w150v的稳压管做吸收都可以,这样做危险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TVS(或稳压管)吸收电路也是吸收电路的一种,可以限制电压,和RC吸收的波形我对比过,好像TVS的吸收过冲还小 ...

自己玩可以,产品就算了
你挂一下Z1的电流波形,仔细看。
另外即便可以,高压稳压管也不便宜,要省钱干嘛要拒绝RC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