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这个运算放大电路输入输出关系怎么求

楼主:
求大神帮忙分析下这个电路。为什么随着X(U10)0.45~0.625V变化时图上0.55V那端输入也变化。          用AD测出T_A0输出的电压,怎么求X(U10)输入电压?

楼主(2015-09-04):
为什么随着X(U10)0.45~0.625V变化时图上0.55V那端输入也变化,这样0.55V那端输入电压不确定没法求输出。

网友A:
模拟开关切换的是个PNP三极管集电极输出的对地恒流源,与你的问题无关
随着X(U10)0.45~0.625V变化时图上0.55V那端输入也变化

很正常呀,因为你的0.55v不是电压恒定点,它的电压由2个电压决定,一是100K电阻的一端的电压VCCA,另一个是运放输出的电压T_AO,运放输出到这个点的阻抗是75k+3k,如果要这个电压不变,在你的0.55v点和放大器输入的3k电阻之间加一个跟随器。

网友A:
电路设计有问题,你的运放加的是单电源,在反相放大器输入端加0.55v的电压输入电压,放大器增益-75/3=-25,输出是多少,而你的运放同相端的电压是0.45v-0.625v。你仿真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设计有问题,你的运放加的是单电源,在反相放大器输入端加0.55v的电压输入电压,放大器增益-75/3=-25, ...

每个采样时刻实际测的O.55v端比输入电压X(U10)低,如果不考虑负增益,这个电路能利用输出电压求出输入电压X(U10)吗?

网友A:
你的放大器的输入是X(U10)0.45~0.625V变化.
你要求放大器的输出T_AO是多少?

网友B:
这是恒流输出,输出电压就是输出电流*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放大器的输入是X(U10)0.45~0.625V变化.
你要求放大器的输出T_AO是多少?

放大器的输出T_AO不超过3.3V就行。      现在测的 当输入X(U10)=0.609V时(实际测的输入最大值)   输入端0.55v点为0.571V,  T_AO=1.551V(代入公式计算成立)。        如果 已知T_AO求出输入X(U10),然后计算PT1000的电阻值。  0.55v点电压不确定,能不能求出输入电压X(U10)或PT1000的电阻值?图上有两个参考的采样电阻R20,R21。分别对应输入端X(U10)0.45~0.625V电压的最大值与最小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恒流输出,输出电压就是输出电流*电阻

PT1000电阻是未知的,能测出T_A0的值,反推求出PT1000电阻值然后利用电阻值计算出温度。现在输入端0.55v点电压不确定,有没有方法求出X(U10)端电压?

网友B:
引用 楼主:
PT1000电阻是未知的,能测出T_A0的值,反推求出PT1000电阻值然后利用电阻值计算出温度。现在输入端0.55v ...

pt100是跟地联在起的吧。是四线制的吗?从接插件看,是的四线制,暂定是这样的,、首先把驱动源整好了。才能推算。

网友B:
引用 楼主:
PT1000电阻是未知的,能测出T_A0的值,反推求出PT1000电阻值然后利用电阻值计算出温度。现在输入端0.55v ...

0.55V可以由X(U10)推算出来的,如果不变化就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0.55V可以由X(U10)推算出来的,如果不变化就麻烦了。

怎么算的啊?我算的和实际测的不一样。

网友B:
节点电流定律,(VCCA-U)/R3+(X(U10)-U)/R43=U/R41,U为0.55V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PT1000电阻是未知的,能测出T_A0的值,反推求出PT1000电阻值然后利用电阻值计算出温度。现在输入端0.55v ...

用二个节点方程式,加虚短原理,即可解出。具体你自已推吧。

网友A:
放大器的输出T_AO不超过3.3V就行。。。。。分别对应输入端X(U10)0.45~0.625V电压的最大值与最小值。
看看这个电路能否满足你的要求。单电源运放LM358,输出最好不要到0,其中vcc=5v。

网友A:
要获得简单的计算关系,就要用减法器和放大器,而你的信号输出阻抗都比较大,要加跟随器隔离。
其实这个单运放实现的就是减法和放大功能。用戴维南定理,把上面的电路简化:

网友A:
Uo=Uin*(1+30k/1.80974k)-0.47564v*30k/1.80974k
Uin=0.45V时   Uo=25.0mV
Uin=0.625V时 Uo=3.101V

楼主:
引用 网友B:
0.55V可以由X(U10)推算出来的,如果不变化就麻烦了。

这样算的误差太大,要求输入端X(U10)电压误差在0.16mv(变化0.1℃产生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获得简单的计算关系,就要用减法器和放大器,而你的信号输出阻抗都比较大,要加跟随器隔离。
其实这个单 ...

1.80974k怎么从上面的简化过来的啊?

网友A:
根据戴维南定理等效,把运放反相输入端前面等效为一个电压源和一个电阻的串联,你用戴维南定理算算,就是这个值
戴维南定理(Thevenin's theorem):含独立电源的线性电阻单口网络N,就端口特性而言,可以等效为一个电压源和电阻串联的单口网络。电压源的电压等于单口网络在负载开路时的电压uoc;电阻R0是单口网络内全部独立电源为零值时所得单口网络N0的等效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