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的scl和sda都是开漏的吗?

楼主(2015-09-04):
(无正文)

楼主:
为何pdf这里没有写是开漏的?

只是说SDA是开漏,SCL没有说

@lyjian

网友A:
去看I2C规范

网友B:
ICL是输入管脚,一般输入管脚的高阻都比较高。你的单片机是输出,可以直接驱动ICL,不需要加上拉,如果你的单片机的IOH能力弱,可以加上拉电阻。

楼主:
如果单片机的供电与ic相差较大,scl脚 要不要加电平转换?
@oldzhang

网友C:
要加的,简单一点的加个限流电阻就好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果单片机的供电与ic相差较大,scl脚 要不要加电平转换?
@oldzhang

要加的

网友B:
相差较大,是哪个大,哪个小

楼主:
单片机是5V,ic是3.3V

如果反过来就不用加了?

楼主:
SCL是单向传输

SDA是双向的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SCL是单向传输

SDA是双向的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SCL是单向传输

SDA是双向的吗?

楼下回复不完全对,SCK 是单项传输数据,但从机在接收数据拉低SCK 表示处于忙状态(反相传输BUSY信号)。大部分I2C从机响应比较快,这个拉低都是看不到的。

@datouyuan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楼下回复不完全对,SCK 是单项传输数据,但从机在接收数据拉低SCK 表示处于忙状态(反相传输BUSY信号)。 ...

对,我没考虑从模式。

网友E(2016-09-19):
引用 网友F:
楼下回复不完全对,SCK 是单项传输数据,但从机在接收数据拉低SCK 表示处于忙状态(反相传输BUSY信号)。 ...

从模式下SCL也是单向的,只输入,不输出.

网友G:
如果多主的话,这二者必须是OD的,如果只有一个主,时钟不需要O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