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请问 这个三极管电路为何失真了?

楼主(2015-09-04):
输入1Vpp,输出幅值为-6~+6V,故Uce = 6v,Vcc = 2Uce = 12v
三极管Vbe 放大状态为0.6 - 0.8 ,故选Vbe = 0.7V
根据C1815的静态曲线,所以Ic = 40mA,Rc = (Vcc - Uce)/ Ic = 200Ω
由于管子没有后缀,hFE 按最大700来算,Ib = Ic / 700 ,Rb = (Vcc - Ube)/Ib = 282.5k
虽然静态工作点算好了,仿真的时候悲剧了。。。:Q弄了几天了都没法搞好,好折磨人啊,求大神帮忙看一下啊。

C1815静态曲线图上传不了。。。

网友A:
早就告诉过你:R4需要仔细手动调整。

这种电路,输入1Vpp,不失真才怪。

1、去掉输入信号,粗调整R4,到三极管集电极电压约略为电源电压之半。
2、施加输入信号,幅度应该比较小,20mVpp已经够大了。
3、观察集电极波形,增加输入信号幅度的同时改变R4,到上下均不切峰为止。
经过上述调整,输出波形必带有相当大的失真,这是用电压源作为输入信号的结果。如果信号发生器输出串联一支数千欧电阻再接到C1,可以改善。

网友A:
楼主在另一帖中纠结于0.7V,现在又说失真,可见楼主对二极管三极管特性并未搞清楚,连感性认识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在另一帖中纠结于0.7V,现在又说失真,可见楼主对二极管三极管特性并未搞清楚,连感性认识都没有。 ...

才刚刚学,之前看了铃木那本书,之后又看绿皮模电,之后又。。。:'(,都乱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才刚刚学,之前看了铃木那本书,之后又看绿皮模电,之后又。。。,都乱了。 ...

不知道你说的“绿皮模电”是什么。
说到书,应该给出作者、出版社、版本……

“都乱了”
对照各本书,看着看着,逐渐就会明白哪本是真知灼见,哪本是胡说八道,或者两本书说法不一样,其实是殊途同归。看到这个程度,你就学通了。

网友B:
输入1V时,交流电流iib是多少吗?取RBE=300,IB=1/0.3=3.333MA,已远远超过静态电流,肯定会堆住啊,削顶。输入阻抗不清楚导致。

网友B:
还是搞懂交流电流是什么因素决定的。R4与RBE是并联关糸,主要由RBE决定。

网友C:
2015-9-4 11:51 给你讲的你看了没有,还是说什么绿皮铃木0.7的,又开始动用仿真了

网友D:
设置好设置对象,如摆幅和失真,点击软件optimize,自动得到最优电阻值。

网友B:
初学者还是以手算为主,不要用仿真软件,有些结果真的是莫名其妙。基本电路的等效电路要做到随心想出输出阻抗,输入阻抗,放大倍数,输出的动态范围,负载线。能做到这步,三极管及BJT放大电路学到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初学者还是以手算为主,不要用仿真软件,有些结果真的是莫名其妙。基本电路的等效电路要做到随心想出输出阻 ...

貌似计算那些只是分析,没有谈及设计。有什么好书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貌似计算那些只是分析,没有谈及设计。有什么好书吗?

实用模拟电路设计

网友E:
失真正常,交流直流才有问题,产品最好不要用这个电路,不好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用模拟电路设计

:'( 我看过,貌似好复杂。光是半导体物理就讲了好多,比童诗白那本要多。

楼主:
你用的是PSPICE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过,貌似好复杂。光是半导体物理就讲了好多,比童诗白那本要多。 ...

那本书也看不下去,至少看看这个:
https://bbs.21ic.com/icview-1085426-1-1.html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看过,貌似好复杂。光是半导体物理就讲了好多,比童诗白那本要多。 ...

前面几章难点,和开关状态分析也难点(可以不看),物理知道了解就可以了,基本电路及高级电路是重点,是入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前面几章难点,和开关状态分析也难点(可以不看),物理知道了解就可以了,基本电路及高级电路是重点,是 ...

那本书唯一亮点--作者经常津津乐道的--就是独特的补偿方法!作者叙述完还说:Dose not is it easy?

主看这个,其他略看!

网友C:
什么也看不进去,就想一步到位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那本书唯一亮点--作者经常津津乐道的--就是独特的补偿方法!作者叙述完还说ose not is it easy?

主看 ...

你说的是高带宽补偿吧,时间常数和来估算带宽,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那本书唯一亮点--作者经常津津乐道的--就是独特的补偿方法!作者叙述完还说ose not is it easy?

主看 ...

华英,童老的又有什么亮点,那本书的作者是一直从事IC模拟设计大师写的,又是IC设计咨訽公司的老板。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华英,童老的又有什么亮点,那本书的作者是一直从事IC模拟设计大师写的,又是IC设计咨訽公司的老板。 ...

他俩毕业后就留校,没有工业经验,写的书一般。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是高带宽补偿吧,时间常数和来估算带宽,

no,有源反馈那部分。
开短路时间常数法,是本书都讲,没有亮点可言。

网友B:
引用 网友D:
no,有源反馈那部分。
开短路时间常数法,是本书都讲,没有亮点可言。
...

这个说法有点牵强,我一直有童老的编高教版的模拟电子技术基础,没有这方面的内容啊,还有谢老的线性电路也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D:
no,有源反馈那部分。
开短路时间常数法,是本书都讲,没有亮点可言。
...

稳定性部分我认为讲得一般,不如TI的运算放大器应用指南讲得深。

楼主:
先结贴吧,谢谢各位大神。看来对电子感兴趣是一回事,精通是另一回事。: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