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新唐M051 BOD设置程序

楼主(2015-09-04):
#include "SmartM_M0.h"
/****************************************
*函数名称:main
*输    入:无
*输    出:无
*功    能:函数主体
******************************************/
VOID BODInit(UINT32 unVoltage)
{
    PROTECT_REG
(
  switch(unVoltage)
  {
      case 4500:BODCR|=3<<1;
             break;
      case 3800:BODCR|=2<<1;
             break;
      case 2700:BODCR|=1<<1;
             break;
      case 2200:BODCR|=0<<1;
             break;
   default:break;
  }
  BODCR|=1<<4;
  BODCR|=0x01;
)
NMI_SEL=0x01;
NVIC_ISER |= BOD_OUT_INT;
}
/****************************************
*函数名称:BODDeinit
*输    入:无
*输    出:无
*功    能:BOD
******************************************/
VOID BODDeinit(VOID)
{
  BODCR = 0x00;
}
/****************************************
*函数名称:main
*输    入:无
*输    出:无
*功    能:函数主体
******************************************/
INT32 main(VOID)
{
  PROTECT_REG
  (
   PWRCON |= XTL12M_EN;      //默认时钟源为外部晶振
   while((CLKSTATUS & XTL12M_STB) == 0);   //等待12MHz时钟稳定

   CLKSEL0 = (CLKSEL0 & (~HCLK)) | HCLK_12M; //设置外部晶振为系统时钟

   P2_PMD=0x5555;          //GPIO设置为输出模式
  )
  BODInit(4500);
  while(1);
}
VOID BOD_IRQHandler(void)
{
     if(BODCR & ((1<<4)|(1<<6)))
  {
     P2_DOUT = 0xFF;
  Delayms(100);
  P2_DOUT = 0x00;
  Delayms(100);
  }
  else
  {
     P2_DOUT = 0x00;
  }

  BODDeinit();
  Delayms(500);
  BODInit(2700);
}
//VOID NMI_Handler(void)
//{
//  printf("Hi, BOD has become NMI Int\n");
//
//     if(BODCR & ((1<<4)|(1<<6)))
//  {
//     P2_DOUT = 0xFF;
//  Delayms(100);
//  P2_DOUT = 0x00;
//  Delayms(100);
//  }
//  else
//  {
//     P2_DOUT = 0x00;
//  }
//
//  Delayms(500);
//
//}

网友A:
没有说BOD是干啥的,直接就程序代码了。

网友B:
初始化采用了分支语句实现。

网友C:
BOD_IRQHandler(void)
以前不知道是干啥的,现在知道了,中断处理函数。

网友D:
  • VOID BOD_IRQHandler(void)
  • {
  •      if(BODCR & ((1<<4)|(1<<6)))
  •   {
  •      P2_DOUT = 0xFF;
  •   Delayms(100);
  •   P2_DOUT = 0x00;
  •   Delayms(100);
  •   }
  •   else
  •   {
  •      P2_DOUT = 0x00;
  •   }

检测后,闪烁或关闭。

网友E:
BOD_IRQHandler
像这种命名的中断,入口在哪儿?是系统内部专门定义好的名称吗?

网友F:
BOD是什么意思啊,楼主给解释一下吧

网友G:
不是太懂BOD是什么意思?

网友H(2016-02-24):
内置POR/BOD重置电路,以及内建10K RC驱动高可靠度看门狗计时器,提供高抗干扰能力;高精度22MHz RC振荡器,可由外部32.768 KHz自动校正精准度,小封装高集成度、提供丰富外设接口的高性价比32位元MCU,提供低功耗和10KHz/32.768KHz唤醒模式;再加上好上手的低价开发工具(NuTiny-Mini51),提供完整的驱动函式库;在升级韧体、资料Flash规划与在线除错方面,都相当容易规划与维护,其采取与M051兼容的QFN33脚位设计,可方便客户做脚位兼容升级的设计。

网友I:
我要先弄明白BOD是什么意思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