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的hal库的spi,有个疑问

楼主(2015-09-04):
函数原型是这样的。
HAL_StatusTypeDef HAL_SPI_TransmitReceive(SPI_HandleTypeDef *hspi, uint8_t *pTxData, uint8_t *pRxData, uint16_t Size, uint32_t Timeout)

uint8_t *pTxData, uint8_t *pRxData都是指向8bit的数据,现在把spi配置成了16bit模式,把uint8_t *pTxData, uint8_t *pRxData指向16bit的数据,就有问题了。该怎么办呢。

网友A:
直接在原来的基础上扩大一倍就好了。

网友B:
在初始化的时候定义datasize为SPI_DATASIZE_8BIT或者SPI_DATASIZE_16BIT可以了。
hnucleo_Spi.Init.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IT;

在HAL_SPI_Transmit里面会根据初始化的配置,自动按照8bit或者16bit进行发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