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log 85230

楼主(2015-09-04):
       有没有大神用过Zilog 85230进行数据通信的,在网上很难找到代码 (希望附加说明,比如:哪种模式,相关寄存器设置的目的等等)。channel_A设置为发送通道;channel_B设置为接收通道。目前我只找到了数据手册,然后试着写了一下寄存器配置,结果是数据能发出(按照对应模式看好像是对的),但
是不能接受到数据,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希望有高手出来帮忙解答一下或者给个程序参考模块。

       对于刚刚提到的好像可以发送数据时这么一回事:我在程序里设置Z85230为SDLC模式,它只是在循环发送出来我写在数据传送缓存器里的数据。
而按照正常的发送应该是由标志场,控制场,地址场,信息场(这是写的数据),标志场组成。那么我的意思就是应该是如果在程序里面循环发送数据
的话,那么用示波器测试发送端口的话,那也应该是按照这几个场的顺序,把它们都当做(手册是这么说的)数据测试出来。而现在的问题是只能循环
测试到信息场(数据值)。
        对于第二段后面部分,不知道是不是理解错了?如果没理解错的话,那么是不是就是因为没有其他场的值发送出来,才导致channel_B无法接受呢?

        最好是有人给个参考模考模板。谢谢

相关下载

网友A:
没用过这个ic,帮顶顶

网友A:
建议找官网或者代理商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