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运放精密检波电路串联电容后信号不正确

楼主:
上图是用LM358搭的一个运算放大器精密检波电路,增加在信号发生器和电路之间的电容是为了隔离直流,信号发生器产生的信号是1.6Vpp@1kHz + 2.5Vdc,但为何串联隔直电容后信号仍然被上抬了2.5V?还望帮助解答一下……谢谢大家了

网友A(2015-09-05):
会不会是单位弄错了, 100F 这个电容实在太大.
上电后短时间无法充足电, 所以还相当于短路状态.

网友B:
我也看到电容是F单位实在吓人,还有,电容后面没有电阻接地,电容会阻塞。

网友C:
100F是不是大了?

网友D:
100f的电容,一般人还真用不到:lol

网友E:
358限幅了

网友F:
LM358在一般的运算放大电路中用的还是比较多的。

网友G:
电容后面没有电阻接地,电容会阻塞。

不明白,怎么讲

网友B(点评):
电容只充电,没有放电回路,结果如何?

网友H:
这个不是绝对的,有可能是电容的容值不匹配引起。

网友I:
电容只充电,没有放电回路,结果如何?

我是想说电阻不加行吗,直接接地

网友:
上电后短时间无法充足电, 所以还相当于短路状态

赞成

网友G:
LM358在、运算放大电路中还是比较多见的

网友J:
100f的电容是很大的

网友K:
不是103么

网友L:
引用 网友I:
我是想说电阻不加行吗,直接接地

不可以。你要接电阻。根据虚短虚断,你看看直接接地会发生什么?

网友M:
电容太大,导致RC太长,还属于暂态充电过程,也就是说直流信号还对它充电,导致输出信号必有直流信号引发的暂态信号啦,放个1UF够了,因为后面的电阻是75K的大电阻,直流信号在MS时间就能稳定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