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为什么在做外部中断的时候只有用PA口才能触发中断呢?

楼主(2015-09-04):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tm32f10x_exti.h"
#include "stm32f10x_it.h"

int main(void)

{

        led_init();
        delay_init();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RCC_APB2Periph_GPIOC,ENABLE);

        GPIO_EventOutput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C,GPIO_PinSource0);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EXTI_InitTypeDef aaa;
        aaa.EXTI_Line=EXTI_Line0;
        aaa.EXTI_LineCmd=ENABLE;
        aaa.EXTI_Mode=EXTI_Mode_Interrupt;
        aaa.EXTI_Trigger=EXTI_Trigger_Falling;
        EXTI_Init(&aaa);

        NVIC_InitTypeDef bbb;
        bbb.NVIC_IRQChannel=EXTI0_IRQn;
        bbb.NVIC_IRQChannelCmd=ENABLE;
        bbb.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0;
        bbb.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0;
        NVIC_Init(&bbb);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0);

        while(1);
}

void EXTI0_IRQHandler(void)

{

        GPIOF->ODR=0xfffd;

  EXTI_ClearFlag(EXTI_Line0);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0);
}

这个程序什么都不用改,只要把中断口PC0换成PA0就能进中断,而且现在是只有PA0能进中断。

网友A:
GPIO_EventOutput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C,GPIO_PinSource0);
错,你这里不应该用EVENT事件,而应该用中断才行。你这样还是没有设置到中断源。但是寄存器复位时默认是0,0还是代表着PA组。所以你这样PA0可以响应中断就是纯属巧合。

网友A:
也就是说你这句话是不起作用的,即使你把删掉PA0照样可以中断。

网友B:
都是配置惹的祸啊

网友C:
用库函数的话对照一下自带的例程,用寄存器查看一下手册的9.4.3  External interrupt configuration register 1 (AFIO_EXTICR1)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IO_EventOutput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C,GPIO_PinSource0);
错,你这里不应该用EVENT事件,而应该用 ...

非常感谢**kfu的回答,正如您所说的那样,改过来就好用了,深表感谢,也同时谢谢其他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就是说你这句话是不起作用的,即使你把删掉PA0照样可以中断。

怎么不能结贴啊?我已经把分都分配给了**kfu大神了,还是说分手分配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