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49 不连仿真器启动不起来

楼主(2015-09-05):
第一次用MSP430做项目,在网上搞了一个UIF仿真器,煎熬了几天通过仿真调试程序大体框架出来了
今天无意直接用开关电源供电,结果芯片无**常工作,单独连仿真器是可以全速仿真的。

后来我把仿真器连上,但是仿真器的USB不连电脑,再用开关电源工作,也能正常工作,太奇怪了

我原理图上外部晶振都没有接,直接用内部的DCO振荡器能否正常工作呢

网友A:
注意下复位引脚的波形吧

楼主:
我复位引脚上拉100K电阻 下拉0.1uf电容

奇怪的是,我脱离仿真器后,得把JTAG的TCK脚接GND就能正常跑了,怎么回事

楼主:
我已经试了两块板子,都是一样的相信,直接给电不能正常工作,要连仿真器或者把TCK接GND再给电才能正常跑

网友B:
是不是哪个引脚没有接地

网友C:
把外部晶振接上,在看一下看门狗是否关闭。

网友D:
要连仿真器或者把TCK接GND再给电才能正常跑

这是什么道理,是不是哪个地方的线没连好

网友E:
我原理图上外部晶振都没有接,直接用内部的DCO振荡器能否正常工作呢

可以工作,但是内部的DCO需要去配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工作,但是内部的DCO需要去配置一下

我没有去配置,默认不是800K左右吗

网友F:
默认的好像是800k的

网友:
把TCK接GND仿真器能下进去程序吗

网友G:
楼主分析出是什么原因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分析出是什么原因了吗

还没有呢

网友H:
估计是没有关闭看门狗造成的.不喂狗,也不关掉,系统就一直重启.

楼主:
引用 网友H:
估计是没有关闭看门狗造成的.不喂狗,也不关掉,系统就一直重启.

我进入主函数第一句就是WDTCTL = WDTPW + WDTHOLD;

楼主:
真纠结,前段时间出差了,没去搞,最近又再搞这个头疼的问题了,我用430驱动LCD,没有上面的措施就无**常运行,发现LCD的背光有闪烁的样子(背光是受我控制的,我初始化里面打开的),也就是说有可能芯片一直在重启

网友I:
这个是怎样整的?是不是你在编译软件中的编译的先后程序中的最后一环节没有选中启动运行项的?

网友I:
这个有可能的,,,这样的话下载程序后,重新断电重启板子的,程序应该可以自动运行的。

网友J:
复位电路正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有可能的,,,这样的话下载程序后,重新断电重启板子的,程序应该可以自动运行的。 ...

你说的是哪个选项啊???,能截图我对比下吗

网友K:
复位电路,时钟部分都正常吗

网友I:
看下再下载程序的时候再软件上选中重启启动这一项没

楼主:
感谢各位帮我想办法,问题已经查出来了,是我的MSP430的VSS未接GND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