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STM32 AD主频越高,转换时间越大

楼主(2015-09-05):
为什么STM32 AD主频越高,转换时间越大,看书上介绍,STM32 AD主频越高,转换时间越大

网友A:
手册说明AD的最高时钟频率是14M,由主时钟分频得到,所以主时钟的确定要是14的倍数才能达到最高AD采样速率,比如72M的主频其实是不如56M的主频AD采样快的。

网友A:
http://wenku.baidu.com/view/75b8afc7aa00b52acfc7ca72.html
可以看看这个**,如何得到最佳AD精度

网友B:
1μ s:ADC 时钟为 14MHz 时达到最快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μ s:ADC 时钟为 14MHz 时达到最快

不是这么说的,只要是14的倍数,转换时间都是1us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是这么说的,只要是14的倍数,转换时间都是1us

14M,28M,42M,56M都是转化时间1us的

网友E:
看上面的图片,14倍数的频率比非14频率的转换时间少点。

网友F:
因为不是14的倍数,不能被整除就有误差了,时间自然而然就多了。

楼主(2015-10-23):
引用 网友A:
手册说明AD的最高时钟频率是14M,由主时钟分频得到,所以主时钟的确定要是14的倍数才能达到最高AD采样速率 ...

一般测试的时候,是看不出效果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