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STC12C5a P4口和其他口有不同吗?

楼主(2015-09-05):
使用keil C51编译。问题如下:一个软件的,一个是硬件的
1、在某个头文件中用sbit 定义IO口,  该头文件不包含任何其他东西。sbit XX =P3^5,编译通过,sbit YY =P4^5,显示P4未定义。

2、在包含了STC12头文件的情况下,可以编译通过,设定P4SW=0x20(设为0x70也试过)使能P4.5为IO,能看到控制波形(用做IO口模拟的SPI的CSN线),可是通信不正常,换成P3.5做CSN,一切OK

何解?

网友A:
设定P4SW=0x20是正确的,估计是程序时序有点问题,可用逻辑分析仪测量下通信过程波形是否正常,另外信号线应接个上拉电阻,推荐本新书《51单片机轻松入门—基于STC15W4K系列》,15W系列使用P4\P5\P6\P7与使用P0\P1\P2\P3一样方便,不需要额外设置,15W系列仿真更方便,不再使用晶振与复位电路,速度也更快一些。

网友B:
编译通过,sbit YY =P4^5,显示P4未定义。

这是由于P4这个寄存器不可位寻址造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定P4SW=0x20是正确的,估计是程序时序有点问题,可用逻辑分析仪测量下通信过程波形是否正常,另外信号线 ...

能看到波形啊,和换成P3.5的波形一样。回头上拉试试,上拉电阻选多少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编译通过,sbit YY =P4^5,显示P4未定义。

这是由于P4这个寄存器不可位寻址造成 ...

当然可以位寻址了,P45@C5H

网友C:
你应该选择该芯片的头文件。

网友A:
上拉电阻一般选在5.1K左右。

网友D:
sfr P4   = 0xC0;
增加这个定义才行.

网友E:
LZ好好看看数据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