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教:NUC505上BOOT模式SPI比ICE-SPI慢100倍,这是为什么啊

楼主(2015-09-05):
请教各位大神:
我在NUC505开发板上试验时发现:
BOOT模式选成SPI时,  速度极慢, 经过测试,发现要慢100倍以上,下面是我的测试代码
static void t_Delay(uint32_t delayCnt) {
        while (delayCnt--) {
           __NOP();
           __NOP();
        }
}

uint32_t testSpeed(uint32_t n){
    uint32_t pre=util_getTickCount();
    for(uint32_t i=0;i<n;i++){
             t_Delay(n);
    }
    return util_getTickCount()-pre;
}

哪位大神能帮我分析下问题可能出在哪里啊.

网友A:
帮楼主顶一下,在下确实不懂

楼主:
有哪位大神知道吗?
为什么NUC505 的SPI模式比ICE-SPI模式慢100倍啊,  没道理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哪位大神知道吗?
为什么NUC505 的SPI模式比ICE-SPI模式慢100倍啊,  没道理啊.

测试方法可能有问题吧,相差100倍太离谱了。建议用IO口翻转测一下运行时间,看看SPI和ICE-SPI下能差多少?高速度MCU内部Flash一般跑不到CPU的主频,实时性要求高的代码可以参考例程放到RAM中运行,这样可以提高关键代码的运行速度。

网友C:
怎么测试的啊,不可能慢那么多啊

楼主:
多谢各位的回复,
我把程序放到RAM中, 速度就跟ICE-SPI一样快了,
但SPI比ICE-SPI慢100倍,确实与直觉不符, 待我搞清楚原因再结贴.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多谢各位的回复,
我把程序放到RAM中, 速度就跟ICE-SPI一样快了,
但SPI比ICE-SPI慢100倍,确实与直觉不符,  ...

就是一百倍!!!
它的rom是四线SPI flash,这点和一般单片机不一样

网友E:
慢的很离谱吗?我觉得开机启动正常就OK了

网友F:
存储介质不同吧,如果用铁电的,肯定很快了。

网友G(2015-10-29):
点击链接加入群【Nuvoton NUC505】:http://jq.qq.com/?_wv=1027&k=dhxoLp

网友H(2017-08-05):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请问楼主知道什么原因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