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打印图纸

楼主(2015-09-05):
用的是Altium Designer画的原理图,怎么打印出来呢,导出PDF打印时很不清楚上面的标号都看不清

网友A:
原理图如果太大一张纸打印太小,可以把大图分成几份来分别打印,各文件之间的连接关系用网络标号表示

网友B:
不用转直接可以打印,你用A3图纸画用A3纸打印不会看不清标号的,除非A2画A4打印,用激光打印比喷墨效果好。

网友C:
直接在相应大小的纸张上打印就可以

楼主:
感谢各位。我现在是先另存为.DXF格式然后在CAD出图。自己电脑没打印机要去打印店。

网友:
保存成A4大小的PDF打印吧

网友D:
安装虚拟打印机,打印成pdf文件,如果打印机还打印不清楚,就是图纸太大纸太小.

网友E:
用虚拟打印机打印成pdf,分辨率选高一些的,纸型选A4,我一直这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