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放大电路如何将失真波形整圆

楼主(2015-09-05):
三极管放大电路如何将失真波形整圆

网友A:
标题就不对。
已经失真的波形,是“整”不圆的。
即使把输出的失真波形“整”圆了,输入非正弦时又会产生新的失真。
楼主的目标,应该是“如何减少失真”。

网友B:
查找三极管放大正弦波出现的"上胖下瘦"现象的解决办法以及工作点的调节。

网友C:
去掉R6试试

网友D:
直流工作点不对,调整好或减小输入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题就不对。
已经失真的波形,是“整”不圆的。
即使把输出的失真波形“整”圆了,输入非正弦时又会产生新 ...

是 标题是没有写明白 ,我是这个意思 ,在电子管放大电路中 ,输入信号大了 输出没有出现消顶失真 ,然用晶体管做 出现 了消顶失真 如何用晶体管来做 输入信号大了而不出现消顶失真呢 ? 超过电源电压了而将消顶的部分整成园型 ,声音听起来就不破 ?求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 标题是没有写明白 ,我是这个意思 ,在电子管放大电路中 ,输入信号大了 输出没有出现消顶失真 ,然用 ...

电子管放大电路同样有这种失真。

你首帖的电路,失真的来源有多个。最主要的一个,是Q1发射结电压-电流关系的非线性(虽然Q1发射极串联了100欧电阻),而你又使用电压源作为输入信号。
4楼king5555所说“信号端串个电阻”确实可以减小因Q1发射结非线性所造成的失真,不过不能减小其它来源的失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子管放大电路同样有这种失真。

你首帖的电路,失真的来源有多个。最主要的一个,是Q1发射结电压-电流 ...

若是想消波失真开始把波形整成圆形 ,该怎么去设计这个电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若是想消波失真开始把波形整成圆形 ,该怎么去设计这个电路?

“若是想消波失真开始把波形整成圆形”,我看不懂这句话。我也早就说过:已经失真的波形,是“整”不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