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RCC STM32F10X中怎样设置才可以启动32.768k的LSE?

楼主(2015-09-05):
我的MCU是STM32F105VCT6,ICE是ST的ST-Link V2,用的SW口下载和调试。运行如下语句后,RCC->APB1ENR                                                        |= RCC_APB1ENR_PWREN; RCC->APB1ENR                                                        |= RCC_APB1ENR_BKPEN; 写入RCC的BDCR总是失败,        RCC->BDCR                                                         |= 0x00000001; 为什么?还有其他的地方要设置吗?有经验的可以说说打开32.768k的LSE要设置哪些地方?

网友A:
你参考一下Cube或者标准外设库里的RTC例子是怎么配置LSE的。
需要Reset Backup Domain 才能修改RTC的时钟选择:
/* Allow access to BKP Domain */
  PWR_BackupAccessCmd(ENABLE);

  /* Reset Backup Domain */
  BKP_DeInit();

楼主:
有没有不依赖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