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DCDC

楼主(2015-09-05):
      DC-DC就是直流-直流变换,一般分为三类:降压型转换器(BUCK)、升压型转换器(BOOST)以及升降压型转换器(BUCK-BOOST)。目前DC-DC转换器广泛应用于工业控制、视频安防、数码相机、便携式媒体播放器等产品中。
      下面说说其设计的技巧,需要 考虑以下条件:
       1,外部输入电源电压的范围,输出电流的大小。
       2,DC-DC输出的电压,电流,系统的功率最大值。
       基于以上两点选择PWM IC要考虑:
       1) PWM IC的最大输入电压。
       2) PWM开关的频率,这一点的选择关系到系统的效率。对储能电感,电容的大小的选择也有一定影响。
       3) MOS管的所能够承受的最大额定电流及其额定功率,如果DC-DC IC内部自带MOS,只需要考虑IC输出的额定电流。
       4) MOS的开关电压Vgs大小及最大承受电压。
      电感(L1),二极管(CR1),电容(C2)的选择
      1) 电感量:大小选择主要由开关频率决定,大小会影响电源纹波;额定电流,电感的内阻选择由系统功耗决定。
      2) 二极管:通常都用肖特基二极管。选择时要考滤反向电压,前向电流,一般情况反向电压为输入电源电压的二倍,前向电流为输出电流的两倍。
      3) 电容:电容的选择基于开关的频率,系统纹波的要求及输出电压的要求。容量和电容内部的等效电阻决定纹波大小(当然和电感也有关)。
      如何得到一个电源纹波相对较小、对系统其他电路干扰相对较小,而且相对稳定可靠的DC-DC电路,需要对以上电路的原理做如下修改:
      1) 输入部分:电源输入端需要加电感电容滤波。目的:由于MOS管的开关及电感在瞬间的变化会造成输入电源的波动,尤其是在系统耗电波动较大时,影响更为明显。
      2) 输出部分:
      (1)假定C2的选择的100uF是正确的,我们想得到更小的纹波,可以将100uF的电容改成两颗47uF的电容(基于相同类型的电容);如果100uF电容采用的是铝电解,可以在原来的基础上加一颗10uF的磁片电容或钽电容。
      (2) 在输出端再加一颗电容和一颗电容对原来的电源做一个LC滤波,会得到一个纹波更小的电源。
      PCB布线时,应注意几点:
      1) 输入电源与MOS的连线要尽可能的粗。
      2) Vgs也要粗一点,千万不要以为粗细没关系,(注:一般系统功率相对较低时,输出电流不大,粗细的影响不明显)关键时刻会影响电源的稳定性。
      3) CR1, L1尽量靠近Q1。C2尽量靠近L1。
      4) 反馈电阻的线尽量远离电感L1。
      5) 反馈电压的地与系统的地尽量的近,保持在一个电位上。
      6) CR1的地线千万要粗,在MOS的打开的时间里,L1的电流是由CR1的通路提供,即由地流向L1。

网友A:
学习学习

发新帖 本帖赏金 10.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