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选频网络不正常工作

楼主(2015-09-05):
如图示,在两个运放间有个RLC选频网络,其中R(1k)、L(0.1uH)为固定值,C(1~120pF)为可调电容。理论上可以通过调节C的值使得中心频率W0变化,但实验测得都在67MHZ左右不变。根据TINA仿真得到也是可以实现的,为什么实际测试不行?测试过没有虚焊,求大神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R(1k)过于小了,跟电感并联的後级输入电阻也不能小。

R(1k)还小吗,我还嫌它太大了,后级的运放输入电阻典型值是1K。
我把前级、后级都断开(就是把C4,C2都取下来),直接从R输入,C2断开处看输出,发现情况还是这样,也就是说似乎不是由于前后级的运放造成选频网络不正常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R(1k)还小吗,我还嫌它太大了,后级的运放输入电阻典型值是1K。
我把前级、后级都断开(就是把C4,C2都取 ...

“后级的运放输入电阻典型值是1K”
这个数值也太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R(1k)过于小了,跟电感并联的後级输入电阻也不能小。

而且R1就算小一点也不会导致中心频率不变吧

网友C:
P1输入谁知道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P1输入谁知道是什么?

P1就是SMA接口,是输入信号。

网友C:
引用 楼主:
P1就是SMA接口,是输入信号。

挤牙膏呀
我跟你要的是“信号特征属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挤牙膏呀
我跟你要的是“信号特征属性”!!!!!!!!

测试的时候是直接信号发生器产生的正弦波,如30MHZ~240MHZ幅值为100mVpp的信号。看他的频率响应。

网友C:
你是说,无论怎么改换电容,谐振峰总是在67兆?

网友D:
要么测试方法有问题,要么没有考虑寄生或负载效应。

网友E:
Q值问题吧。

网友C:
考虑乌龙问题,并不少见
寄生、负载、Q值解释都不可能如楼主“都在67MHZ左右不变”

网友F:
刚才我还无权发帖呢,注册个账号好麻烦啊,不过以后再也不用围观了,可以参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说,无论怎么改换电容,谐振峰总是在67兆?

把电路一部分慢慢调试之后又好了……也不知道为什么,之前用表笔测试是没什么问题的,可能还是一开始焊得不好吧。(六月份也碰到过类似问题,但调好了因为电赛事又放在一边了,现在那边忙完回头又有问题,不管怎么说现在是调好了)。能有什么提高Q值的方法吗,现在选择性不是很好。

网友C:
哈哈,果然乌龙一条

网友B:
引用 楼主:
把电路一部分慢慢调试之后又好了……也不知道为什么,之前用表笔测试是没什么问题的,可能还是一开始焊得 ...

“把电路一部分慢慢调试之后又好了……也不知道为什么”
那不叫“调试”,叫“瞎矇”。

网友G:
我也觉得1K小了,你的100PF的可调电容在这个网络里能调节的中心频率的能力微乎其微,加上表笔在测试的时候X1档带来几十pF的电容,X10带来10pF左右的电容,加上寄生电容,你前面1K前输出还用了个大电容,你想你的100pf的变容器能带来多大的效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