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电路]
这个电路板贴片加工会有问题么?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5-09-05):
有人知道么?

网友A:
如果单板打件肯定是有问题的,所以要拼版,做连扳打件!PS:离板子过近要考虑到组装以及零件是否容易撞掉的风险

网友B:
我个人觉得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C:
只要你给钱,靠边都没事

网友D:
拼连片加工就没有问题,单PCS 也可以,但效率不高需要辅助治具才可以

网友E:
看贴片产的工艺要求。

网友E:
看贴片产的工艺要求。Bottom层的贴片离直插焊盘3.5mm以上(手工焊接没这个要求)。贴片器件离板边近的话,要在过板方向上加工艺边,我加的是5mm。

网友F:
1. 单板走SMT有问题,太靠边的需要特殊处理;
2. 拼版需要增加工艺边成本增加,且还需要注意分板的时候会否损坏靠近板边的器件
以上问题在PCB设计的时候需要考虑加工工艺问题,没细看PCB,若是条件允许还是重新调整一下吧。

网友G:
离板边多少距离也不是看大家是多少就是多少,看自己的需要。
1、离外壳会有接触,会意外损坏到元件
2、板边容易受力,产生应力,后续可能引起器件断裂,常见的如电容电路,肉眼看不出,其实内部断裂短路了
3、生产时,其实会有拼版,贴片不会受什么影响
4、打样时,人工手工做
5、怎么没有螺丝孔?建议添加,否则这么靠边,难免晃动,受损

网友G:
3g+gps模块吗

网友H:
没问题,贴片厂家会想办法的;

网友I(2016-12-23):
这个最好拼板会好做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