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Nucleo评测------STM32F446

楼主(2015-09-05):
还是那句老话,驱动在你的Keil或IAR安装目录提供的有。比如我用的Keil.驱动在C:\Keil_v5\ARM\STLink\USBDriver

另外yinlitansuo的帖子:https://bbs.21ic.com/icview-1083284-1-1.html采用了MBED在线编译测试的。我今天用Keil测试。
包含开发板电路结构信息的文档是:http://www.st.com/st-web-ui/static/active/cn/resource/technical/document/user_manual/DM00105823.pdf

楼主:
没有开发包的下载
http://www.st.com/st-web-ui/static/active/en/st_prod_software_internet/resource/technical/software/firmware/stm32cubef4.zip

我去,我编辑半天了,刚才按错了,一下不见了。。。。
我要分楼层写了,大家不要介意。。。。。
-----------------------------------
下载后解压出来,我解压到D盘了。打开如下位置,这个是最基础的IO测试,也就是传说中单片机的Hello world。
D:\STM32Cube_FW_F4_V1.8.0\Projects\STM32446E-Nucleo\Examples\GPIO\GPIO_IOToggle\MDK-ARM
打开工程。打开main.c。
/**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88409]@file[/url]    GPIO/GPIO_IOToggle/Src/main.c
  * [url=home.php?mod=space&uid=187600]@author[/url]  MCD Application Team
  * [url=home.php?mod=space&uid=895143]@version[/url] V1.0.0
  * [url=home.php?mod=space&uid=212281]@date[/url]    01-July-2015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This example describes how to configure and use GPIOs through
  *          the STM32F4xx HAL API.
  ******************************************************************************
  * @attention
  *
  * <h2><center>© COPYRIGHT(c) 2015 STMicroelectronics</center></h2>
  *
  * Redistribution and use in source and binary forms, with or without modification,
  * are permitted provided that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are met:
  *   1. Redistributions of source code must retain the above copyright notice,
  *      this list of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
  *   2. Redistributions in binary form must reproduce the above copyright notice,
  *      this list of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 in the documentation
  *      and/or other materials provided with the distribution.
  *   3. Neither the name of STMicroelectronics nor the names of its contributors
  *      may be used to endorse or promote products derived from this software
  *      without specific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
  * THIS SOFTWARE IS PROVIDED BY THE COPYRIGHT HOLDERS AND CONTRIBUTORS "AS IS"
  * AND ANY EXPRESS OR IMPLIED WARRANTI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 IMPLIED WARRANTIES OF MERCHANTABILITY AND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ARE
  * DISCLAIMED. IN NO EVENT SHALL THE COPYRIGHT HOLDER OR CONTRIBUTORS BE LIABLE
  * FOR ANY DIRECT, INDIRECT, INCIDENTAL, SPECIAL, EXEMPLARY, OR CONSEQUENTIAL
  * DAMAG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PROCUREMENT OF SUBSTITUTE GOODS OR
  * SERVICES; LOSS OF USE, DATA, OR PROFITS; OR BUSINESS INTERRUPTION) HOWEVER
  * CAUSED AND ON ANY THEORY OF LIABILITY, WHETHER IN CONTRACT, STRICT LIABILITY,
  * OR TORT (INCLUDING NEGLIGENCE OR OTHERWISE) ARISING IN ANY WAY OUT OF THE USE
  * OF THIS SOFTWARE, EVEN IF ADVISED OF THE POSSIBILITY OF SUCH DAMAGE.
  *
  ******************************************************************************
  */

/* Includes ------------------------------------------------------------------*/
#include "main.h"

/** @addtogroup STM32F4xx_HAL_Examples
  * @{
  */

/** @addtogroup GPIO_IOToggle
  * @{
  */

/* Private typedef -----------------------------------------------------------*/
/* Private define ------------------------------------------------------------*/
/* Private macro -------------------------------------------------------------*/
/* Private variables ---------------------------------------------------------*/
static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static void Error_Handler(void);

/* Private functions ---------------------------------------------------------*/

/**
  * @brief  Main program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int main(void)
{
  /* STM32F4xx HAL library initialization:
       - Configure the Flash prefetch, instruction and Data caches
       - Configure the Systick to generate an interrupt each 1 msec
       - Set NVIC Group Priority to 4
       - Global MSP (MCU Support Package) initialization
     */
  HAL_Init();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to 180 MHz */
  SystemClock_Config();

  /*##-1- Enable GPIOA Clock (to be able to program the configuration registers) */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

  /*##-2- Configure PA05 IO in output push-pull mode to drive external LED ###*/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PULLUP;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AST;
  HA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3- Toggle PA05 IO in an infinite loop #################################*/
  while (1)
  {
    HAL_GPIO_TogglePin(GPIOA, GPIO_PIN_5);

    /* Insert a 100ms delay */
    HAL_Delay(100);
  }
}

/**
  * @brief  System Clock Configuration
  *         The system Clock is configured as follows:
  *            System Clock source            = PLL (HSI)
  *            SYSCLK(Hz)                     = 180000000
  *            HCLK(Hz)                       = 180000000
  *            AHB Prescaler                  = 1
  *            APB1 Prescaler                 = 4
  *            APB2 Prescaler                 = 2
  *            HSI Frequency(Hz)              = 16000000
  *            PLL_M                          = 16
  *            PLL_N                          = 360
  *            PLL_P                          = 2
  *            PLL_Q                          = 7
  *            PLL_R                          = 6
  *            VDD(V)                         = 3.3
  *            Main regulator output voltage  = Scale1 mode
  *            Flash Latency(WS)              = 5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RCC_ClkInitTypeDef RCC_ClkInitStruct;
  RCC_OscInitTypeDef RCC_OscInitStruct;
  HAL_StatusTypeDef ret = HAL_OK;

  /* Enable Power Control clock */
  __HAL_RCC_PWR_CLK_ENABLE();

  /* The voltage scaling allows optimizing the power consumption when the device is
     clocked below the maximum system frequency, to update the voltage scaling value
     regarding system frequency refer to product datasheet.  */
  __HAL_PWR_VOLTAGESCALING_CONFIG(PWR_REGULATOR_VOLTAGE_SCALE1);

  /* Enable HSI Oscillator and activate PLL with HSI as source */
  RCC_OscInitStruct.OscillatorType = RCC_OSCILLATORTYPE_HSI;
  RCC_OscInitStruct.HSIState = RCC_HSI_ON;
  RCC_OscInitStruct.HSICalibrationValue = 0x10;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tate = RCC_PLL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ource = RCC_PLLSOURCE_HSI;
  RCC_OscInitStruct.PLL.PLLM = 16;
  RCC_OscInitStruct.PLL.PLLN = 360;
  RCC_OscInitStruct.PLL.PLLP = RCC_PLLP_DIV2;
  RCC_OscInitStruct.PLL.PLLQ = 7;
  RCC_OscInitStruct.PLL.PLLR = 6;
  if(HAL_RCC_OscConfig(&RCC_OscInitStruct)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Activate the OverDrive to reach the 180 MHz Frequency */
  ret = HAL_PWREx_EnableOverDrive();
  if(ret != HAL_OK)
  {
    while(1) { ; }
  }
  /* Select PLL as system clock source and configure the HCLK, PCLK1 and PCLK2
     clocks dividers */
  RCC_ClkInitStruct.ClockType = (RCC_CLOCKTYPE_SYSCLK | RCC_CLOCKTYPE_HCLK | RCC_CLOCKTYPE_PCLK1 | RCC_CLOCKTYPE_PCLK2);
  RCC_ClkInitStruct.SYSCLKSource = RCC_SYSCLKSOURCE_PLLCLK;
  RCC_ClkInitStruct.AHBCLKDivider = RCC_SYSCLK_DIV1;
  RCC_ClkInitStruct.APB1CLKDivider = RCC_HCLK_DIV4;
  RCC_ClkInitStruct.APB2CLKDivider = RCC_HCLK_DIV1;
  if(HAL_RCC_ClockConfig(&RCC_ClkInitStruct, FLASH_LATENCY_5)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
  * @brief  This function is executed in case of error occurrence.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static void Error_Handler(void)
{
  while(1)
  {
  }
}

#ifdef  USE_FULL_ASSERT
/**
  * @brief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 has occurred.
  * @param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param  line: assert_param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retval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uint8_t* file, uint32_t line)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r\n", file, line) */

  /* Infinite loop */
  while (1)
  {
  }
}
#endif

/**
  * @}
  */

/**
  * @}
  */

/************************ (C) COPYRIGHT STMicroelectronics *****END OF FILE****/

楼主:
实际上除了注释仅仅有以下代码:

#include "main.h"
static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static void Error_Handler(void);
int main(void)
{
HAL_Init();
SystemClock_Config();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PULLUP;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AST;
  HA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while (1)
  {
    HAL_GPIO_TogglePin(GPIOA, GPIO_PIN_5);

      HAL_Delay(100);
  }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RCC_ClkInitTypeDef RCC_ClkInitStruct;
  RCC_OscInitTypeDef RCC_OscInitStruct;
  HAL_StatusTypeDef ret = HAL_OK;
__HAL_RCC_PWR_CLK_ENABLE();
__HAL_PWR_VOLTAGESCALING_CONFIG(PWR_REGULATOR_VOLTAGE_SCALE1);
RCC_OscInitStruct.OscillatorType = RCC_OSCILLATORTYPE_HSI;
  RCC_OscInitStruct.HSIState = RCC_HSI_ON;
  RCC_OscInitStruct.HSICalibrationValue = 0x10;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tate = RCC_PLL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ource = RCC_PLLSOURCE_HSI;
  RCC_OscInitStruct.PLL.PLLM = 16;
  RCC_OscInitStruct.PLL.PLLN = 360;
  RCC_OscInitStruct.PLL.PLLP = RCC_PLLP_DIV2;
  RCC_OscInitStruct.PLL.PLLQ = 7;
  RCC_OscInitStruct.PLL.PLLR = 6;
  if(HAL_RCC_OscConfig(&RCC_OscInitStruct)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ret = HAL_PWREx_EnableOverDrive();
  if(ret != HAL_OK)
  {
    while(1) { ; }
  }
RCC_ClkInitStruct.ClockType = (RCC_CLOCKTYPE_SYSCLK | RCC_CLOCKTYPE_HCLK | RCC_CLOCKTYPE_PCLK1 | RCC_CLOCKTYPE_PCLK2);
  RCC_ClkInitStruct.SYSCLKSource = RCC_SYSCLKSOURCE_PLLCLK;
  RCC_ClkInitStruct.AHBCLKDivider = RCC_SYSCLK_DIV1;
  RCC_ClkInitStruct.APB1CLKDivider = RCC_HCLK_DIV4;
  RCC_ClkInitStruct.APB2CLKDivider = RCC_HCLK_DIV1;
  if(HAL_RCC_ClockConfig(&RCC_ClkInitStruct, FLASH_LATENCY_5)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static void Error_Handler(void)
{
  while(1)
  {
  }
}

楼主:
我们只看主函数结构,初始化包括:HAL初始化,系统时钟初始化,对应端口时钟初始化。然后就是对即将操作的GPIO端口的配置,可以看出来一个端口配置需要操作哪些寄存器。然后就是对该端口进行翻转延时操作,实现闪烁了。

楼主:
由于是官方测试好的工程文件,因此编译后直接download,按下复位键就可以看到该LED(LD2)绿灯闪烁了。

楼主:
http://www.st.com/web/cn/catalog ... 532/LN1847/PF262063
上面链接是该开发板相关的文档资源链接,你可以找到相关的电路图和使用方法。

楼主:
D:\STM32Cube_FW_F4_V1.8.0\Projects\STM32446E-Nucleo\Examples\UART\UART_Printf\MDK-ARM
我们再看一个经常要用的功能,串口。。。。
打开工程main函数,我这里不贴全部代码了。。
前面的初始化跟IO是一样一样的
配置完时钟后,开始要配置串口参数了。

  UartHandle.Instance          = USARTx;

  UartHandle.Init.BaudRate     = 9600;
  UartHandle.Init.WordLength   = UART_WORDLENGTH_8B;
  UartHandle.Init.StopBits     = UART_STOPBITS_1;
  UartHandle.Init.Parity       = UART_PARITY_ODD;
  UartHandle.Init.HwFlowCtl    = UART_HWCONTROL_NONE;
  UartHandle.Init.Mode         = UART_MODE_TX_RX;
  UartHandle.Init.OverSampling = UART_OVERSAMPLING_16;

  if(HAL_UART_Init(&UartHandle) != HAL_OK)
  {
    /* Initialization Error */
    Error_Handler();
  }
  具体含义,一看就知道了,配置完来个测试验证,配置不OK就进入错误处理函数。

当然一般都OK的。
printf("\n\r UART Printf Example: retarget the C library printf function to the UART\n\r");
接下来就是直接printf了,话说回来了,能直接用??搞笑吧
当然不能直接用,printf只是格式化输出,跟硬件是无关的。
那么要对它调用的子函数进行硬件关联。。
结束完了main,我们来配置PUTCHAR_PROTOTYPE
  HAL_UART_Transmit(&UartHandle, (uint8_t *)&ch, 1, 0xFFFF);
  return ch;

这句才是重点,使用串口发送ch字节,我们看到上面的取地址,是取的配置那个结构体的地址。

楼主:
其他相关的,大家逐个认真阅读例程及其相关注释,都是很详细很详细的,必须前提认真看了逐个开发板的电路,知道相关引脚在哪儿,才可以挂载你自己的外设。

楼主:
经过本人测试,在XP下串口驱动无**确安装,原因是你用的是盗版系统,优化掉了,或者是精简掉了相关系统文件。
我这里补充上,串口工具推荐程序匠人的串口猎人,在本论坛搜索即可下载。

楼主:
串口猎人接收配置图,然后对照那个程序里的初始化对比一下。

楼主:
这个串口例程是只发送一次,我们可以修改一下,让它隔一段时间发一次。每次带编号,发一百次回来继续发。。我先去修改代码。

楼主:
为了保证例程的完整性,我复制出来这个工程。

网友A:
好贴啊,我说我的怎么串口怎么弄都弄不好,原来我的XP缺文件了。谢谢